Simatic net6.3安装问题

楼主(2006-11-05):
我安装simatic net6.3,一开始就提示我重新启动计算机,启动之后还是老样子,请问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请各位帮忙.

楼主:
补充一下,系统是XP_SP2

网友A:
参照我的帖子,如何解决西门子Step7软件反复重起的帖子。

网友B:
我曾经用过simatic net,但是我用的哪个版本只能在windows2000下才能安装,不知道你不能安装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谢谢,已经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

楼主:
可是公司的电脑还是装不上,总是中途出错,错误代码忘记了

楼主:
我把重起问题的解决办法帖出来,方便有同样问题的朋友解决
将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的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删除

网友C:
simatic net6.3 用XP SP2 完全可以.本人就是这个版本.

网友C:
先装SETUP 7 5.4 在装.simatic net6.3
前提条件是用原有软件将原来的卸载干净.将simatic net6.3刻成盘装.XP系统下安装要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D:
5.4的谁有,给小弟发一个镜相,gaopj2672@sohu.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