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C32TH和eView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06-11-06):
请教高手我用FPG-32TH的PLC和eview的MT506L触摸屏通信
因我的屏上的232口坏掉了,所以想用MT506L的485和PLC的
232进行通信,中间加了个在市面上买的RS-232/RS-485 UT-201型转换器,我这样接线对么?

网友A:
没看出问题,试验不成功吗?

网友B:
好象接错了,是交叉的,发送接接受,接受接发送呀.还有个方法你买个FPG 485模块,FPG-803 .徐:13601715076 qq:525344588

网友:
 松下苦担子
兄弟那里错了
我是那样接的
我只想用485转232

网友C:
还出现这样的问题:用232口时初次上电联不上,然后掉电把屏的电源负极
断开,再试ok.。再断电接好屏的电源负极又ok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D: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B:
我说第一次是错的,还不信.俺这里松下FPG-C32T ,特价,技术支持也好,找我呀,交朋友.嘿.  徐:13601715076  qq:525344588 ,msn:xuerhong@hotmai.com

网友:
还是不行啊

网友A:
转接器如果不好的话 能成功吗?  换个试试。

网友E(2018-09-02):
看起来好高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