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高手关于液氨压力传感器的选型

楼主(2006-11-06):
各位高手,我这边有液氨罐两个,想安装上一套压力报警装置,本人也考虑过几个方案,由于没用过,考虑到安全的重要性所以来此处向高手请教。主要的要求就是在压力报警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安全。请告诉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压力测量传感器和显示仪表及相应的报警设备。
请给我具体的解决方案为最好。只做推销产品发广告的朋友就请不要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了!!!!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说在压力报警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安全,我想是不是在您所需要的系统中存在警戒值和安全值,一般报警是在压力达到警戒值的时候才发生,但在安全值以内,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安全了,希望可以和你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