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东西,这个我不认识.

楼主(2006-11-06):
6ES7365-0BA01-0AA0  接口模块是做什么用的
6ES7392-1AM00-0AA0   40针前连接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接口模块用于连接主机架与扩展机架通讯使用,365的只能连接1个扩展机架。
前连接器用于连接需要输入PLC信号的连接线。

网友B:
连接器其实就是接线端子

网友C:
形象的来说,365是一对扩展模块,只能扩展一个扩展机架。

网友D(2007-01-27):
确实都是高手啊
有机会多多请教你们喽

网友E:
学习了,前段时间专门也资询问题到西门了分公司了哈哈

网友E:
有40针还有20针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