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步进电机不会产生累积误差?

楼主(2006-11-06):
谁能详细解释一下,在不超载情况下,为什么步进电机不会产生累积误差?所谓的周期误差又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样的电机会产生累积误差?怎么产生的?

网友A:
问楼主,齿轮为什么不产生误差?

楼主:
唉,看来一涉及到理论问题,论坛的高手们都没了回答的兴趣。看来下次还得打着采购运动控制卡和伺服电机的旗号,才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网友B:
这也算是理论问题啊,长见识了。
简单的说,没看明白你在问什么,单就电机而言,产生累计误差是什么概念我就没弄明白。
想要答案的话,您还是先解释清楚问题比较好。就我目前对于您的问题的理解,“勤学好问的马甲”的答复应该是很清楚的了。

楼主:
奇怪了,这怎么就不是理论问题了? 难道非要说我设备上的步进电机,产生了如何如何的状况,才算描述清楚?

虽然“没看明白你在问什么?”,就已经判断出了问题的性质,不愧为见多识广的版主!

建议去Google搜索一下 "步进电机"+"累积误差"/"累计误差"!

和实际应用问题不同,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应用条件和目标,只是想搞清楚为什么?

网友B:
如果您觉得这是个理论问题,我就只能认为我没看懂。在我看来,“白种人为什么不长尾巴”,实在不太想理论问题。

就我的理解,没有什么旋转的电机会出现“累计误差”,我也按照您的建议在 GOOGLE 上搜索了,把列在前边的几个看了一下,除了个别也只是说“步进电机没有累计误差”以外,基本上都是在讨论传动部分的累计误差。当然,我看得不全,可能没有看到重要的部分。

网友C:
在不超载的情况下,步进电机肯定会有累计误差,既然是控制,没有百分百的精度;即便是伺服电机,多少也会有点累计误差的
所谓的周期误差是什么?

误差通常由机械误差产生,像电机的结构、减速箱、链条,皮带轮

楼主:
这里要讨论的累积误差,仅仅针对步进电机本身结构和运转原理,不考虑带有外部负载的机械系统,那是系统累积误差的讨论领域。

我也很疑惑,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文章都会把“没有累积误差”作为步进电机本身的一个主要优点提出来,却从来不说为什么?

如果像版主所言,旋转的电机不会出现什么累积误差,那步进电机出现以前的直流电机,交流感应电机等都该具有这个特性才对。

网友B:
旋转的电机,如果不考虑外部的传动部分,他本身就是一个简单周期运动,一圈就是一个周期。在这一圈内,可能由于机械装配装配的原因产生误差(线圈绕偏了?铁芯装歪了?),可能由于驱动器的电流不蚊产生误差(在细分处理的驱动器上),但是,转了360°以后,位置必然会回复到初始状态,怎么会有误差?即使由于一些原因,0°与360°不一致,360°与720°总是一致的。

电机的累计误差,不明白是什么概念。

当电机本身不是位置控制(比如直流电机),也没有旋转位置传感器,那么有可能由于传感器造成累计误差,但是,这也和电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D:
   应该是电机本身旋转没有误差,电机以外或对电机测量的传感器和其他设备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