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电磁流量计求助

楼主(2006-11-06):
菜鸟求助:E+H电磁流量计,型号为30FT25-MD1AA11A32B,有流量显示,无4-20mA电流输出.

网友A:
换一块I/0板测试下

楼主:
高手:我只看到芯片板和开关电源板各一块,还有阻容吸收坂.I/O板不知是哪块,请赐教!

网友B:
你说的太简单了,比方如何设置不正确也会有无4-20mA电流输出的情况
而且不清楚你是老手还是新手 呵呵 有不加电源就说仪表坏了的新手啊

希望详细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