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求助:siemens直流驱动器6RA7018-6DS22-0对直流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6-11-06):
各位好:
我公司现使用了西门子6RA7018-6DS22-0的直流驱动器来控制一台7.5KW的西安直流电机,此电机是直流他励电机,目前在电机不断的运转过程中,其实测电机的参数发现电机的转速在不定期的变快,而且励磁电压明显降低。现我无法判断此故障是直流驱动器原因还是直流电机原因,请各位朋友帮助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流变化大吗?是闭环控制的吗?

网友B:
直流电机原因

楼主:
谢谢孙红,直流电机实测的励磁电流变化不太大,额定励磁电流为2.91A,实测额定电流为2.6A。电机励磁电压变化很大,额定励磁电压为180VDC,实际励磁电压只有128VDC(而且随着电机使用时间的推移,励磁电压越来越低)。这个回路是闭环控制,用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的。请孙工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goldage,你好!你为什么判断是直流电机的原因呢?请指点!谢谢

网友C:
你励磁采用的是电流控制,电压在128V属于正常,电压变化也属正常,它随绕组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冷态和热态差别挺大),主要是转速变化须找出原因,观察一下变化时是否电枢电流在额定值附近,如是,应该是超载所致

网友D:
楼上所说极是,如果速度不稳定,电流应该会波动的,观察参数就知道了。 波动原因: 负载大, 或者电流环优化不好!
欢迎交流。
广州亿控
http://www.gzeasycom.com
gzeasycom@21cn.com

网友E:
确是应该观察一下70箱子的状态。

楼主:
在出现这一故障前我测量过励磁电压和励磁电流、电枢电压、电枢电流,其励磁电压是不变的,一直都是180VDC左右。应该励磁不是采用的电流控制。

网友F(2006-12-07):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先确定是励磁电流控制还是励磁电压控制
励磁电流控制的话 励磁电流是不变的
励磁电压控制 励磁电压是不变的

网友G:
6RA70励磁只能电流控制。当无弱磁远行时,励磁输出应达到电机额定励磁电流。典型的直流电机控制方案,都是电流控制磁场.见到的问题都是励磁电流达不到设定的值(相应的励磁电压也达不到),没见过电流达到,电压达不到的,是直流电机原因吧,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xiaomao谢谢“一问三不直”和“571734”两位,你们说的很对。我前段时间把电机更换了,这种故障现象就消失了。
我也查过SIEMENS 6RA7018直流驱动器是采用励磁电流控制。
目前我们已经维修了电机,最近才更换到生产线使用。维修后电机刚使用时测量励磁电压为184.7VDC(热态),用了十天后,再次测量励磁电压变化为190VDC,故检查了直流驱动器输出的实际励磁电流和设定励磁电流一致,并且冷态时测量了电机绕组值励磁阻值不变,所以我不知道励磁电压为什么会升高,我最近一直记录其参数励磁电压一直保持190VDC不变。如果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赐教!

楼主:
对了,我还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他励式直流电机的励磁电压和励磁电流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欧姆定律的关系(不考虑其励磁损耗)?Uf=If*Rf

网友H:
我也用过西安的西玛直流电机,问题多多啊,最近正准备换掉。

楼主:
是啊,我也准备替换此电机,但是只有国产的电机跟它的尺寸是一样的(比如:皖南电机和南洋电机,不过这些电机用的都不是太好,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前段时间准备换成西门子或ABB电机可惜厂家不生产这样的小直流电机了。其实我也想买好一点的国产电机(想支持一下国货),不过不知道哪种电机好点?

网友I:
查一查联接的编码器有没有松动?

网友J(2007-01-07):
我们单位也是用70箱驱动他励电机,不知道怎么搞的,在电压调速向弱磁调速时候电机速度突变,不知是不是电机的原因了。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K:
“前段时间准备换成西门子或ABB电机可惜厂家不生产这样的小直流电机了。”
------------------------------------------------------------------------
小直流电机?多大功率的?
另:励磁电流下降,电机转矩能力下降,空载转速会提高,此时即为弱磁调速。
要讨论直流电机调速,首先应该理解其电压平衡方程:U=IR+E,其中E=Φn,
因而n=(U-IR)/Φ;为此,改变分子,可以实现电压调速,改变分母可以实现弱磁调速。
电压调速:电机转速与电枢电压U成正比。
弱磁调速:电机转速与电机的励磁成反比。
因此,估计你们由电压调速向弱磁调速切换时,电机速度突变,是由于励磁发生突变,进而引起电机转速突变;
另外,弱磁调速时,电机转矩能力下降,如果此时负载不变,则可能引起速度突降,而不是升高。

楼主:
谢谢你波恩,我公司的电机功率为7.5KW,现在西门子和ABB都不生产这么小的直流电机。真是的。

网友J:
谢谢波恩
我们单位用的是南洋电机厂的600KW直流电机
 从公式上看确实是由于励磁发生突变,但是我测试过,励磁电流基本上没有变化的。请大侠们各发表意见

网友L(2008-02-22):
6ra24直流调速器带动244kw1590rpm的直流电机,
主给定已经达到10v了,但电机转速还是1180rpm左右,就把主给定相对10v的格式化P701由85%该为100%,主给定达到10v时速度升直1350rpm.这与电机额定转速1590相差还远,怎么才能提高转速?

网友M:
给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