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华的DCS

楼主(2006-11-06):
大家有没有对新华的DCS很熟悉的
目前他们把400卖给了GE,
现在主推400+,
而400和400+究竟有什么区别,
从硬件方面的配置来说.
毕竟软件方面除了升升级也没别的东西.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
请给讲解一下.
或者劳驾把他们的资料发给我,
我自己学学也可以,谢谢大家.
yuxi1017@163.com.

网友A:
与ge合资的为XDPS400+.新华集团的为TiSNetP400,P600,XDC800.P400

楼主:
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

楼主:
能不能给发点资料,上面那个信箱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帮忙?

网友A:
我是没有的,具体了解的话找上海新华集团去要,021-54253038转销售部

网友B(2008-11-29):
400  和 400+的主要区别就是400+把IO管理卡件同DPU集成自一起,安装比较方便,(所以400+不能建远程IO站)而400是通过HUB将它们连接。另外就是400有自己的电源箱,而400+没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如果有一路电源切断,400+的一路直流电源将会跳调,而400的两路直流电源不会受到影响,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冗余回路的位置不同,400+的没路直流电源都可以给主辅两个DPU供电.具体资料我再找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发点资料,上面那个信箱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帮忙?

我也在找

网友D:
能不能给发点资料,新华的,谢谢。liutiehen@163.com

网友D:
能不能给发点资料,新华的,谢谢,liutiehen@163.com,liutieheng@sohu.com.我们在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