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事,大家来看一看

楼主(2006-11-06):
有一台伦茨9300系列变频器90kW,驱动一台90Kw电机,做闭环矢量控制,给定50Hz之后,变频器频率不是很稳定,上下波动,电流比较大,在低频时变频器运行相对稳定,不知道是变频器有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楼主:
如果走VF控制电机可以开到50Hz,大家会碰见过这种现象,使那里的问题,我怀疑电机的特性不好!

楼主:
我以为你帮我回答了,弄了个路过,汗啊,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电流比较大?有多大?
我来猜猜:1。电流很大,超过至少150%,变频器自动降频---电流减小---频率上升---电流增---再次降频

2。电极有问题引起输出不平衡;3。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2,3项可能性比较小,你的用VF控制能说明1的可能性最大。
解决方法:参数设定不当,调整;变频器功率小,加大

楼主:
谢谢,总算有人帮忙回复!
电流没有到150%,90KW电机和变频器,电流运行时只有150左右吧,所以1基本排除;我最怀疑电机问题,电机特性可能不好,还有如果接地或者绝缘不好会这样吗?

网友A:
用VF可以,说明电机的绝缘是OK的
不清楚此机器性能。有些变频器有参数设定电机额定电流到额定的50%以下。所以这也不是不可能。

很可能还是在参数设定方面,要是有电机自学习(矢量);
电机方面可能性还是认为小。

网友B:
电机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小,有几个问题倒是需要考虑一下:
1.电机带的什么负载?
2.变频器参数设置需要重新检查一下,最大可能还是参数设置不当.
3.有条件的话可以将变频器或电机互换一下.
4.如果参数没问题可以空载试试看.

楼主:
现在电机就是空载,轴上什么也没有带,参数初始化过也不可以。晕啊!

网友C:
参数中是否有自调压功能?伦茨的我没用过,ABB有这种功能:电压高时变频器自动升高频率以降低电压,电压低时变频器自动降低频率以升高电压。如有此功能应把ON改为OFF,问题就可解决。

网友A:
空载就那么大的电流?用VF控制电流有多大呢?要是电流小,那肯定是你的参数设定不对

网友D:
应该是参数的问题,调PID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有无相似或相同之处

网友E(2011-01-24):
应当是参数的问题,自学习下

网友F:
我相信闭环参数的问题影响要比电机的影响大。

伦茨是个好东西。随便扔个异步电机只要挂上编码器反馈,他都可以把电机驱动的像伺服一样。

网友G:
我同意楼上的意见:

                    电流比较大?有多大?
我来猜猜:1。电流很大,超过至少150%,变频器自动降频---电流减小---频率上升---电流增---再次降频

2。电极有问题引起输出不平衡;3。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2,3项可能性比较小,你的用VF控制能说明1的可能性最大。
解决方法:参数设定不当,调整;变频器功率小,加大

网友H:
这种现象请看一下输出负载以及变频器和电机配置情况

网友I:
PID的参数调整不好系统有震荡

网友J:
闭环控制的电机和变频器要用之前先自学习

网友K:
我觉得:闭环矢量的参数和电机参数配置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你先改成VF的方式试试,如果不波动,说明的打击和变频器都没有问题

如果VF方式开环还不行,查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如果平衡,从负载侧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