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你的操作系统中装多版本的CitectSCADA

楼主(2006-11-06):
1.首先卸载已安装了的CitectSCADA。注意备份工程。建议使用 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卸载,卸完了手动删除Windows目录下Citect.ini文件。

2.然后从最低版本的CitectSCADA开始安装,比如CitectSCADA 5.5,安装时自定义安装路径(比如:D:\Program Files\Citect\CitectSCADA550,不同版本的CitectSCADA装在不同地目录下)。

3.装好了以后,把安装完自动生成的Windows目录下Citect.ini文件名改成Citect550.ini(不同版本的.ini文件改成不同的.ini文件名,改之前最好先作个备份)。

4.进入Windows开始菜单,找到Citect Explorler图标。右击,点属性。选“快捷方式”,找到“目标:”,在原来的基础上后面加 /ic:\windows\citect550.ini (注意“/”前面有个空格,加的内容就是指向刚改名的ini文件。)

5.同样,在Windows开始菜单里面找到Citect Runtime图标,同样的方式改属性->“快捷方式”->“目标:”

6.接下来点那个Citect Explorler图标,试着运行一下CitectSCADA5.5

7.然后重复步骤2~6,安装其他版本CitectSCADA。(顺序从低版本到高版本。)

8.按以上步骤装完多个版本CitectSCADA以后,还不能保证可以正常地来回运行各个版本的CitectSCADA,可能会出现Citect启动失败和趋势初始化失败等错误。所以使用不同版本Citect之前要用DLLMan工具初始化一边。

DLLMan工具在SCADA6.1安装盘\Extras\DLLManager 里面有。
MyCitect网站上也有最新版的DLLMan下载。
这个工具用起来十分方便,所以不再多作介绍。

网友A:
我去式一下
谢谢!

网友B(2008-11-05):
谁有citect的安装文件??谢谢各位大侠!
我的邮箱kaixxxxx20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