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SCADA系统--支持全冗余

楼主(2006-11-06):
 CitectSCADA系统支持全冗余:
    比如在物理层面支持LAN 冗余,IOSERVER 冗余,PATH 冗余,IODEVICE 冗余;
    在功能层面支持ALARM 冗余,TREND 冗余,REPORT 冗余,FILE SERVER 冗余,FTP SERVER  冗余等;
    在系统配制时可以根据需要做相关的冗余组合,不需要对原有的工程组态文件做改变,各位如果有疑问欢迎交流!

网友A:
这还得控制器是热备冗余,不然所谓的IOSERVER 冗余,PATH 冗余,IODEVICE 冗余都是白搭,这是最让我头疼的问题。

网友B(2007-01-07):
楼主能否提供与S7-300冗余配制的资料。我这边三台服务器PC(两台做冗余,一台做数据报表)与两台下位PLC(S7-300)以太网模块通过交换机连接。我参照说明作了冗余配制,可是通讯正常一段时间后会断开(故障是找不到PLC),但是我将两台PC做主从服务器就可正常通讯。不知何因,望指教。

网友C(2007-06-16):
citect v6.1光盘及狗优惠提供。

网友C:
citect v6.1光盘及狗优惠供应。yzs-011027@163.com

网友D(2008-08-15):
对:www.gkzl.com 关于http://www.gkzl.com/index.php?showtopic=116
Citect6.0软件低价提供
内容的回复:

哥们:来得真巧,怎么联系。我急需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