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挤出机电加热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6-11-06):
各位大哥:
小弟需要做一个挤出机的温度控制,大致如下:挤出机模具外壳上是电加热板,以及热电阻,PLC已经有PT100输入模块,要求做温度的恒温控制,请教各位,电加热板是用固态继电器,还是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比较好?电加热板的电流调整,用什么硬件比较好?现在需要做一个
有做过的朋友,可否详谈,或者把方案发我邮箱:chenfu_adai@sina.com,谢谢了

网友A:
电加热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非常好,然后在用比例控制电加热板的温度。用长规交流接触器控制温度偏差在正负5度以上,而固态继电器控制温度偏差在正负0.5度左右。但是固态继电器控制的电路比较复杂(它是用比例控制方式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B:
上面老兄简直胡说八道,我做这种东东已有数百套了,控温精度与你采用什么执行元件(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调功器)无关,完全在你的温控器,一般用温控表控制稳态精度可控到正负1度,用西门子300PLC做,如果不使用355模块,可控到正负3度,用355模块成本太高,本人也一直在找用内部PID提高控温精度的方法,还没结果

网友B:
如果你控制的好,可以跟我联系,费用不是问题

网友C:
我们代理的美国红狮控制公司,生产的智能多回路PID控制器,非常适合高要求的挤出机设备。有兴趣欢迎进一步交流。QQ:329360862/13370269729/redlion126@126.com
另外,致:工控初学者1:
“上面老兄简直胡说八道,我做这种东东已有数百套了,控温精度与你采用什么执行元件(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调功器)无关”
固态继电器或者可控硅方式来控制加热棒,是无触电控制,响应速度也快,控制效果肯定比接触器来的好。
当然[b],“但是固态继电器控制的电路比较复杂(它是用比例控制方式控制固态继电器)。”这句话有问题。!!!!

网友C:
智能多回路PID控制器的图片及介绍如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1667

网友B:
你不要在这里纸上谈兵,温度是大惯性环节,接触器的吸合时间对控制精度不会有任何影响,我们固态用的也很多,主要是消除接触器通断的噪音,固态跟接触器控制原理差不多,在要求精度很高的温控上,只能用调功器,对挤出机来讲,接触器,固态继电器都能满足要求,温控表好的用欧姆龙,RKC,差的用国产货多可满足要求,只是用PLC内部PID我们做的还不能达到精度,如果哪位做的好,(好坏标准以能否达到温控表的控制精度为准,不用好的温控表,就国产的就行)希望能联系

网友C:
你只知道温控表有RKC和OMRON !!!!
你知道他们温控表的采样时间和响应时间是多少毫秒吗?
目前你们用的他们的那个型号能叫好的温控表吗?!!!
只能说满足了你们的要求而已!

网友B:
是啊,我们原来欧陆的也用过,只是价格高的离谱,现在用欧姆龙的,应该说性价比很高

网友D:
同等控制对象下采用固态继电器可以采用较高频率控制加热,控制精度肯定提高的,这是接触器做不到的,否则接触器很快就损坏了,当然你如果不缩短控制周期固态继电器只能体现无噪音和抗环境污染的优点了.控制精度高最好是采用专业仪表和无级调功模块,那样控制的稳定性最高,且负载无电流,寿命很长.
塑料加工对温度的要求并不高,你采用常规温度表就可以满足的,品牌楼上几位都有提供,你自己确定尺寸和输出就可以.

网友D:
且负载无冲击电流,漏写了"冲击"两个字

网友E:
技术讨论不宜意气用事。
修改帖子可以在后台进行。

网友B:
TO:大松 目前我们使用的温控仪在采用固态或接触器作执行元件时使用高频这个概念有些不妥,温控表输出只是通断信号,PID控制,一般积分时间都在几十秒以上,加热或冷却的持续时间不宜用频率来描述,因此两者温控精度并无区别,对于成熟设计的加热器,控温精度都可做到正负1度

网友F:
这个在PLC内部使用PID最好了,PID的调节要采用脉冲式的输出,可以自己做一个占空比的调节程序,温度控制还是比较好调解,剩下的参数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D:
TO:工控初学者1 一般继电器控制周期(类似频率概念,或许频率的说法不太妥切)在3秒,而固态继电器可以设定在一秒以下,且接通时间也可以控制到100MS以下,高频而精细的调节温度的波动会很小,这个我在几十种应用场合都对比过的,PID控制周期是根据加热冷却特性人为或自动整定出来的,热容量很小的对象一般使用快速PID,热压机械热容量很大那就使用慢速PID,有些无数学模型的场合还需要使用模糊控制,当然一般控温精度正负1不是问题。

网友B:
请问XIAO菜:你有使用PLC内部PID做好的温控系统吗(标准是达到表控精度),我们即使用西门子300也做不好,请教过十位以上的系统工程师,包括西门子公司的

网友A:
工控老兄
你用过了很多故态继电器,你用过墨西哥产GRD84130310故态继电器M吗?怎么控制的你知道吗?它不但能解决加热温度大惯性环节问题还能解决冷却风机惯性环节问题

网友G:
我晕!
都争啥啊!
金维,金湖,三垒都用的是接触器加RKC/OMRON 控制他们做的不要太多啊
不过也有有很多用固态做的
但用调功器做的就不多了
那成本太大
我晕楼上还有用EURO做的吗?那你们公司肯定很有钱

网友H:
我自己做过OMRON+接触器做的模具温控器50路的,可以达到1度的误差

网友F:
一般人能控制到2度就非常难,能稳定在1度这个已经是非常高了。估计长期稳定在1度是非常难得

网友I:
如果觉得用PLC的PID控制模块比较贵的话,可以采用我这的PID控制模块,像挤出机这样的设备控制在正负2度没有问题,1度的话,如果传感器的位置和被加工料稳定的话,问题应该不大。这种模块可以通过通讯(MODBUS协议)直接与PLC连接。用PLC初写模块的各种数据,如给定值,超温报警值等。
电话:13802946607 王先生

网友I:
上面所说的模块可以采用时间比例控制方式来控制固态继电器,可控硅,继电器,无触点可控硅输出。还可以进行线性电流电压输出,移相触发可控硅。

网友I:
温度控制的精度应该来说跟执行设备没有关系,因为在控制器进行PID自整定的时候已经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了。除非是在以后的控制过程中又改变了执行设备。

网友J(2007-03-13):
控制精度和控制有关系,和传感器精度和采温点关系密切,和控制算法关系密切,可能《工控初学者1:》老兄太注重pid算法啦,温度控制pid算法不是最可取的,最好加辅助算法。如上述所提时间比例算法;控制方案倒是觉得仪表通讯加plc好呀,仪表modbus_rtu通讯,很好用呀!

网友K:
温控采用厦门的UGU温度控制器就可以了,价格相当理想.

网友L:
看精度要求,高用固态继电器,低则用接触器

网友M(2007-04-23):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稳定,品种齐全,欢迎选购,13967134591,袁克军,商祺.

网友N:
如有需要找你商祺

网友O:
其实欧陆的表现在也很便宜的,用在挤出机上温度控制1千多块,如果包括滤网压力控制的话就不是这个价了,

网友P:
在挤出机上没有这样控制的,一般都才用分程控制,一路用于控制电加热器,另外一路去控制水阀或是冷却风机,只有这样才能控制精确,并且也要把挤出要分成若干个段去分别控制。

网友O:
这些过程量的控制都可在1块表上实现

网友Q(2007-07-25):
冯旭辉说得很实在   应该做过挤出机的项目

网友R(2007-10-06):
支持大松说法!!固态继电器可用于温控器模拟量输出,相当一个自动可调的电阻,这是线圈驱动继电器永远不能做到的!否则高频脉冲会使线圈驱动继电器发生振荡、寿命大减,这在大松所说热容量很小的控制对象上体现特别明显,可以自己实验一下便知。注意:PID参数设置不当,会使模拟量的输出类似I/O通断,无法发挥固态继电器的优势,容易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