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与力控通信

楼主(2006-11-06):
S7-200,TD200在同一控制柜里,与120米处的力控通信用那种通信方式(PPI,MPI,DP)最好,最经济,谢谢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复,我也很想知道,呵呵!

网友B(2010-05-14):
力控的驱动帮助里面有

网友C:
CPU模块两个口就用PPI ,一个口肯定得用MPI,支持多主站模式

网友D:
最经济?我用过200的和力控通讯,用的是OPC服务器 PC-ACCECC PPI协议感觉还行

网友E:
如果PLC只有一个串口,那就扩展个EM277,TD400接EM277,串口接力控,用PPI通讯驱动(不要用USB线)。这个是最简单的。

网友F:
我用过200的和力控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