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的MODBUS RTU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11-06):
急!!ATV38的MODBUS RTU通讯,主为PLC,从为ATV38两个,站地址在变频器哪个参数里面设置.变频器的数据比如频率rFr,电流LCr,这些参数放在哪个寄存器里的,大哥大姐们帮忙啊!!

网友A:
在ATV38手册中都有呀。

楼主:
VW3-A58302的中文手册谁有给我个,QQ:36036128
E-MAIL:baheshuisheng@sina.com

网友B:
rFr:W451
LCr:W453.
    其实施耐德中文网站或是本工控网上都是可以下载到你所需要的资料的,甚至在任意一个搜索引擎里所能检索到的信息也是铺天盖地,动一动手总比守株待兔强的多吧。

网友C:
应看相应的通讯手册

楼主:
通过和schneider联系,我手里有了通讯变量手册,vw3-a58303手册.可是对应某个变量比如: 最低频率---->LSP---->W251 我要在悉雅特的PLC里面应用MODBUS指令去读写.其MODBUS指令只能接受"0XXX;1XXXX,3XXXX,4XXXX"的地址格式. 哪个我要在指令中怎么写W251的数据地址才对啊?
通讯卡是303卡.所有的硬件和软件参数设置都OK了,只是参数无法读写.

网友B:
看看Modbus协议就知道:4xxxx代表的是内部寄存字。
所以W251对应的应该是40251或40252(如果ATV38的内部寄存字是从W0开始排序的话需要有1的偏移量-4XXXX是从40001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