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

楼主(2006-11-06):
我厂现有两台山垦i系列的机器,22KW,有问题,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一台老报LUN(恒速中欠压),另一台老报LUD(减速中欠压),机器停掉,再开又可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2~3天),因无人值守,严重影响生产,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是电源电压偏低 当其它子路有大功率负载启动时 会造成电压波动 于是就报欠压故障 或是检测回路有问题

网友A:
对了 是不是经常发生在夜间 在户外吧 可能有人偷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