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与变压器

楼主(2006-11-06):
请问“隔离变压器“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隔离变压器是变压器的一类

网友B(2008-04-11):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安全用电的变压器,与上级电源没有直接的电联系,而是通过磁来联系,它对地无电压,电流电压稳定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安全用电的变压器,与上级电源没有直接的电联系,而是通过磁来联系,它对地无电压,电流电压稳定可靠!

呵呵,普通变压器一般也无直接的电联系(除了自耦的),是通过磁来联系的.

隔离变压器是线圈之间有隔离层,且隔离层引出线可接地,高频噪声经过隔离变压器时会被吸收,避免了对二次侧的影响.当然也如波波波所说,主要起安全作用,对人身和设备!

网友D:
隔离变压器一次侧与二次侧之间只有磁的联系,没有电的联系,二次侧也不能接地

网友E:
1、所谓电隔离,就是没有电路联系的两个独立电路;

2、双绕组变压器,一、二次电路靠此路縺接,没有电的直接联系,所以一、二次是相互隔离的电路;

3、一般双绕组变压器,即有变压的作用,也有一、二次电路隔离的作用;

4、有一种原、副边匝数相同的双绕组变压器,只有隔离作用,没有变压作用的专用隔离变压器;

5、一、二次电路相互有良好的、加强的绝缘,能够可靠保证一二次电路的隔离,是专用隔离变压器、和安全电压变压器的基本要求!!!

网友E:
1、所谓电隔离,就是没有电路联系的两个独立电路;

2、双绕组变压器,一、二次电路靠磁路縺接,没有电的直接联系,所以一、二次是相互隔离的独立的电路;

3、一般双绕组变压器,即有变压的作用,也有一、二次电路隔离的作用;

4、有一种原、副边匝数相同、额定电压相同的双绕组变压器,只有隔离作用,没有变压作用的专用隔离变压器;

5、一、二次电路相互有良好的、加强的绝缘,能够可靠保证一、二次电路的隔离,是专用隔离变压器、和安全电压变压器的基本要求!!!

6、一般用专用隔离变压器,获得与市电不同的、不接地的电压电源电路!

7、例如维修电视机这样热地板电路的时候,用隔离变压器,获得一个不接地的220v交流电源作为试机、带电维修的安全电源!

网友F:
就是初级和次级线圈没有电的联系,比较安全

网友G:
那什么样的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有联系呢?

网友H:
隔离变压器就是变比为1/1的变压器,是安全用变压器

网友I:
 隔离变压器,故名思义,主要作用是将用电设备和电网隔离开,二次回路对地浮空,.用于安全性场合抗干扰要求场合等,隔离变压器原理和普通变压器原理是一样,.用电设备和电源没有直接电联系.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变压器,当然不全是1:1变压器.

网友D:
反过来说,常用的自偶调压器一类的变压器,由于初次级之间有共同的绕组,不是电隔离的就不能作为隔离变压器使用

网友J:
学习了!!我们常用但不知所以然!

网友K(2011-05-07):
一,隔离变压器是没有变压的,其一二次电压是一样,只是把一次侧的干扰波进行隔离,使二次侧的用电设备正常地工作。隔离变压器在电子设备上应用得比较多。

二,变压器就是变换电压的一种设备,将电压变高或变低了。

三,隔离变压器和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没有电的联系只有磁的联系。

网友L:
引用 网友I:
隔离变压器,故名思义,主要作用是将用电设备和电网隔离开,二次回路对地浮空,.用于安全性场合抗干扰要求场合等,隔离变压器原理和普通变压器原理是一样,.用电设备和电源没有直接电联系.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变压器,当然不全是1:1变压器.

网友M(2024-11-14):
请问在机床电路设计中,隔离变压器2次侧也不接地吗?昨天测量发现L N对地都是110V电压。我也没搞懂到底是接地还是没接地,测量配电屏上的地和变压器一次侧地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