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请教

楼主(2006-11-06):
各位师父好!
我今天遇到一个怪现象,一台omron sysMAC CPM1A上电运行后,输入部分指示灯点亮正常,但没有输出,各电压正常。用连线激活不用的输入点后居然恢复正常??操作人员反映以前出现过类似现象,同时按下多个输入按钮后恢复。为什么??请教!!

网友A:
搂主 你的问题不明确  能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B:
程序就是这样做的吧

网友C:
从以下三方面下手相信可以排除问题:
1、外部线路问题
2、PLC程序问题
3、PLC的当前状态(编程、监控、运行)

网友D:
    引用      程序就是这样做的吧

网友E:
CPM1A品質不好,建議換新機種如CPM2A...

网友F:
3、PLC的当前状态(编程、监控、运行)

网友G:
我认为应该从外部线路的问题去考虑,会不会有的连接线没有接触好,如果程序有问题,应该好找。

楼主:
感谢各位师父,PLC故障时的状态显示“运行”,外部线路应该没有问题,但其交流电源没有任何滤波或隔离措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该PLC如果不停电就不会故障。问:是不是其内部有电池或电容失效造成的上述故障呢?因其设备要使用,所以就一直供电没有打开维修,现在还在用。

网友H:
如果是电池问题,可以监视到的
有没有外部电源供应器提供24V呀?

网友I:
将PLC与电脑连接好,选择监控模式,再向里面传程序,这时候会提醒你把模式改为程序模式才能传进去,点确认,传送完程序后你在把模式改为监控模式或者运行模式就OK了

网友J:
  有可能是交流电源的干扰太强了。影响到了CPU 的正常工作。

网友K:
没有那么复杂,应该是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