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FTNET问题?

楼主(2006-11-06):
我有个系统,通过DP总线带了20个站,上位机用CP5611的,上个星期,主板坏了.修好以后,发现CP网卡有黄色感叹号,重插了后好了.现在通过诊断都能找到所有的站,但是就是网络有问题,在SET PC/PG里,选择DP从站就是连不上,选择DP ACTIVE 没有问题(主站为CPU).感觉好象是SOFTNET里设置的问题,对这个不熟悉,谁能指教一下?(不安装SOFTNET好象也是可以的吧??)说的不详细,等在线!

网友A:
您需要重新配置一下dp网络设备并下载相关的参数到计算机站或plc站(如果参数和原来一样的话,可以不下载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