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200之间的MODBUS通讯

楼主(2006-11-06):
各位老师,我想将两台s7-200 PLC连起来,利用MODBUS协议通讯,一个PLC作为MODBUS主站,另一个PLC作为MODBUS从站。他们之间的通讯线路采用双绞线将两个PLC的485通讯口的3、8针脚连起来。但是为什么一直连不通?难道必须使用网络连接器吗?
谢谢!!

网友A(2011-08-22):
求3台S7-200modbus通迅程序例!

网友B:
用PPI得了,干嘛非得折腾呢?

网友C:
自己做一遍对原理就会清楚!!很好

网友D:
多台通讯需要考虑时序

网友E:
通讯块上有什么错误号?

网友F:
s7-200不支持直接通过MODBUS通讯,若要通讯的话必须使用西门子专门配置的MODBUS指令库来进行连接。

网友G(2015-08-25):
modbus就可以实现呀,注意主从站的端口定义!

网友H(2015-11-03):
各位老师,我想将两台s7-200 PLC连起来,利用MODBUS协议通讯,一个PLC作为MODBUS主站,另一个PLC作为MODBUS从站。他们之间的通讯线路采用双绞线将两个PLC的485通讯口的3、8针脚连起来。但是为什么一直连不通?难道必须使用网络连接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