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9版软件用USB线不能装置监控,2.08版可以的

楼主(2006-11-06):
求助:2.09版软件用USB线不能装置监控,2.08版可以的

网友A:
用USB线容易断开,以前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可以的,209须先进入装置监控窗口,然后再点装置监控,我现在用的就是USB转232

楼主:
我是按楼上的做的,线是用PL2303的,
但为何2.08版OK,2.09版报错不行呢?
我再把2.08版装上就可以装置监控了

网友C:
你得到的209版有可能是之前的测试版,直接用串口也会有不能监控的情况,建议上台达网站下载209试试。

楼主:
是的,我用的是测试版

楼主:
今天还是只有测试版下载

网友D:
2.09版软件怎么不能加密啊,有那位大虾指点一下,我用的是ES系列的PLC,谢谢!

网友E:
是啊,在台达网站下载的 WPL2.09 用 USB-232 不能联线,以前的 2.08 可以正常联线、监控。胸闷!

网友F:
USB转232很不稳定容易断开

楼主:
希望可以反馈回去

网友E:
新的 WPL2.09 Beta 版(2006年11月16日)已经上网提供下载。

楼主:
再下一次试试

网友E:
新的 WPL2.09 Beta 版(2006年12月5日)已经上网提供下载。

网友G:
WPL2.09目前是Beta版,正式版本2007年推出,目前大家使用有什么问题请写信给我或者在此论坛贴出,我们会集中处理。
谢谢大家

网友H(2006-12-06):
我发现以前测试版的2.09没有监控功能

网友E:
打印功能和前几版一样有缺陷,不能支持程序的 “虚拟 PDF 文件打印”。
PDF 文件打印程序:Virtual PDF Printer 1.01
(http://www.go2pdf.com/index.html)

网友G:
TO:凯奇。我在2.09下用的是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虚拟打印PDF。没有问题的 下图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