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急啊!有心请进你看就知道了

楼主(2006-11-06):
我好急,正因为现在正准备负责一家新建公司电力拖动安装工程,可对选用电缆方面我真的没找到个很好的思路,希望在找能找到你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A:
网上摘抄的:::::::::::::::

电线电缆选用的一般原则

  在选用电线电缆时,一般要注意电线电缆型号、规格 (导体截面)的选择。

  ⒈ 电线电缆型号的选择

  选用电线电缆时,要考虑用途,敷设条件及安全性;例如,

  根据用途的不同,可选用电力电缆、架空绝缘电缆、控制电缆等;

  根据敷设条件的不同,可选用一般塑料绝缘电缆、钢带铠装电缆、钢丝铠装电缆、防腐电缆等;

  根据安全性要求,可选用不延燃电缆、阻燃电缆、无卤阻燃电缆、耐火电缆等。

  ⒉ 电线电缆规格的选择

  确定电线电缆的使用规格 (导体截面)时,一般应考虑发热,电压损失,经济电流密度,机械强度等选择条件。

  根据经验,低压动力线因其负荷电流较大,故一般先按发热条件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电压损失和机械强度;低压照明线因其对电压水平要求较高,可先按允许电压损失条件选择截面,再验算发热条件和机械强度;对高压线路,则先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发热条件和允许电压损失;而高压架空线路,还应验算其机械强度。若用户没有经验,则应征询有关专业单位或人士的意见。  说明: 1.同一规格铝芯导线载流量约为铜芯的0.7倍,选用铝芯导线可比铜芯导线大一个规格,交联聚乙烯绝缘可选用小一档规格,耐火电线电缆则应选较大规格。

  2.本表计算容量是以三相380V、Cosφ=0.85为基准,若单相220V、Cosφ=0.85,容量则应×1/3。

  3.当环境温度较高或采用明敷方式等,其安全载流量都会下降,此时应选用较大规格;当用于頻繁起动电机时,应选用大2~3个规格。

  4.本表聚氯乙烯绝缘电线按单根架空敷设方式计算,若为穿管或多根敷设,则应选用大2~3个规格。

  5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最终设计和确定电缆的型号和规格应参照有关专业资料或电工手册。

  二、电线电缆的使用特性

  产品使用特性详见具体产品目录。

  三、电线电缆的运输和保管

  ⒈ 运输中严禁从高处扔下电缆或装有电缆的电缆盘,特别是在较低温度时 (一般为5℃左右及以下),扔、摔电缆将有可能导致绝缘、护套开裂。

  ⒉ 尽可能避免在露天以裸露方式存放电缆,电缆盘不允许平放。

  ⒊ 吊装包装件时,严禁几盘同时吊装。在车辆、船舶等运输工具上,电缆盘要用合适方法加以固定,防止互相碰撞或翻倒,以防止机械损伤电缆。

  ⒋ 电缆严禁与酸、碱及矿物油类接触 ,要与这些有腐蚀性的物质隔离存放.贮存电缆的库房内不得有破坏绝缘及腐蚀金属的有害气体存在。

  ⒌ 电缆在保管期间,应定期滚动 (夏季3个月一次,其他季节可酌情延期)。滚动时,将向下存放盘边滚翻朝上,以免底面受潮腐烂。存放时要经常注意电缆封头是否完好无损。

  ⒍ 电缆贮存期限以产品出厂期为限,一般不宜超过一年半,最长不超过二年。

  四、电线电缆的安装与施工

  电线电缆敷设安装的设计和施工应按 GB 50217-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等有关规定进行,并采用必要的电缆附件(终端和接头)。供电系统运行质量、安全性和可靠性不仅与电线电缆本身质量有关,还与电缆附件和线路的施工质量有关。

  通过对线路故障统计分析,由于施工、安装和接续等因素造成的故障往往要比电线电缆本体缺陷造成的故障可能性大得多。因此要正确地选用电线电缆及配套附件,除按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外,还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⒈ 电缆敷设安装应由有资格的专业单位或专业人员进行,不符合有关规范规定要求的施工和安装,有可能导致电缆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⒉ 人力敷设电缆时,应统一指挥控制节奏,每隔 1.5~3米有一人肩扛电缆,边放边拉,慢慢施放。

  ⒊ 机械施放电缆时,一般采用专用电缆敷设机并配备必要牵引工具,牵引力大小适当、控制均匀,以免损坏电缆。

  ⒋ 施放电缆前,要检查电缆外观及封头是否完好无损,施放时注意电缆盘的旋转方向,不要压扁或刮伤电缆外护套,在冬季低温时切勿以摔打方式来校直电缆,以免绝缘、护套开裂。

  ⒌ 敷设时电缆的弯曲半径要大于规定值。在电缆敷设安装前、后用 1000V兆欧表测量电缆各导体之间绝缘电阻是否正常,并根据电缆型号规格、长度及环境温度的不同对测量结果作适当地修正,小规格(10mm 2 以下实芯导体)电缆还应测量导体是否通断。

  ⒍ 电缆如直埋敷设,要注意土壤条件,一般建筑物下电缆的埋设深度不小于 0.3米,较松软的或周边环境较复杂的,如耕地、建筑施工工地或道路等,要有一定的埋设深度(0.7~1米),以防直埋电缆受到意外损害,必要时应竖立明显的标志。

楼主:
谢谢大天使
我电缆走电缆曹的,主要是电机电缆的选择,如1KW的电机应先多大的电缆,都在100长左右,电机有1KW~~220KW

网友B:
电机线根据电机额定电流选,供电电源要按需用系数或其他方法计算,然后查电力电缆安全载流量表选择.

网友C:
你就直接说你都有多大的电机吧,我给你数据不就行了.

楼主:
我这电机有1.1KW 2.2  3  4 5.5 7.5 11 15 30 37 55 75  90 110  220KW,给些参考数据我,谢谢了

网友D:
简单了解看《电工手册》,详细了解看《电机工程手册》‘电线电缆’分册。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KW乘2  一平方可以承载6A 安全点,4-5A 如110KW电机 110*2=220A 除4 70平方足够 ...个人见解,不一定采用

本人纯属虚构,如遇上线,实属见鬼.......

网友F:
晕!楼上的不会是要大家把,所有电机的电缆都列出来吧!你还是多看看书吧,电工手册上都可以找到的

网友G:
要考虑以后加设备,我经常遇到原来安装动力线太小,无发加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