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液位计故障一例

楼主(2006-11-07):
雷达液位计是近些年来生产的新型液位计。同过去的差压变送液位计相比,安装省去了外部的引压管线,更显得美观,简洁。
按照说明书上的介绍,应该是一种优于差压变送器的液位监测仪表。实际使用中,因为仪表需要设置的参数较多,一旦出现问题,通常很难查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我们因为工艺生产比较急,采取换型的办法暂时解决液位的指示问题,可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单位就在使用初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台雷达液位计,正在使用的时候忽然液位在一直快速上升,之后超过范围就不动了。开始我们按照说明书上的介绍调整参数,进行空罐检测,可是都没有用,后来工艺催得紧,干脆换掉。
换下来的我们在下面用水试没有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经过认真分析和后来的多次问题的处理发现,之所以使用中出现不能检测,主要是天线本身挂上了介质。
我单位的雷达液位计检测苯罐液位,苯在温度低于6摄氏度的时候会结晶,其实也就是上冻。同时苯又是一种容易挥发的液体,为了防止苯在冬季的结冰,工艺在储罐上设计有环管蒸汽加热,这就造成了冬季的时候苯依旧在储罐内挥发。雷达液位计没有保温和伴热,并且有时安装在管的顶部的管口上,温度要远低于储罐内温度,这样冬季的时候,苯蒸汽碰到液位计的天线会受冷凝结最终结冰,影响雷达液位计的使用。
后来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把仪表拆下,对天线进行清理,做过这样的工作之后问题通常都能消除。
因此在这提醒大家,如果是冬季出现的问题,首先考虑一下保温和伴热。

网友A:
 长见识了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帅克制造029-85398206在 2006-11-18 18:29:00 发表的内容:
  长见识了。
令我们感到迷惑的是:一种仪器低温-6℃就闹情绪,用起来这样麻烦,这样劳神,加上不菲的价格…
--------------------------------------------------------------------------------------------
你这种观点我不赞同,很显然这是种偏激得想法

不用迷惑,若干种场合没能顺利使用雷达 并不代表雷达在物位测量上就不妥当 还劳神。

另外实际上楼主描述得工况用雷达测量 应该可以完成测量,只是在安装方式上要有些技巧,或者说就是要正确安装,再不就换个雷达型号

网友C:
改用超声波

网友D:
苯可是有毒的,雷达经常拆可不行,还是想想别的办法。

网友E(2006-12-07):
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雷达是通过微波发射到返回的时间差测量液位的,所以一但天线上有任何东西他就会直接通过表面返回出0M.这样侧出的高度就是最大高度-0M=最大高度了

网友F:
其实所有的表都有这个问题。
主要是应该考虑如何解决工况
而不是去换仪表。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G:
其实这点我是做的比较好的,每次定修我都要清洗一下雷达液位计的。这是防患于未然,就是苦于清洗时受不了!

网友B:
唉,这就是一些仅有的少的可怜的雷达厂家的技术落后性啊
我前面说的比较含蓄,

雷达是电磁波 喇叭天线作用之一是聚焦和导向  喇叭表面 或者天线表面 如果有液体 比方苯液 实际上雷达波是可以穿透的,当然回波是有改变的,但是什么叫智能雷达啊,这点东西应该能分辨出来的

我很菜 不了解深厚的理论,但是从实际使用来看,水蒸汽凝露或者挥发凝露 都不是雷达的测量的重要障碍!

网友B:
补充1点:一些非金属容器 如塑料 的雷达穿透测量 3年前就很成熟了!

网友F:
楼上说的有道理
但是对于雷达来说,
你可以通过里面回波抑制将这个参数修正掉,
而且可以抑制很多个量,但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工况确实就这样的话,
只好三天两头去调下雷达,等完全稳定下,
就可以了,
至于雷达探头上挂料,那是必须避免的.

网友H:
很有参考价值,我就喜欢这样的文章

网友I:
有收获,不知道许多雷达厂家声称能够防止凝露和天线表面固体凝结的影响,不知道实际生产中,效果如何?

网友J:
一般情况下只要挂料雷达就测量不准确了,我厂也有类似情况。超声波也一样,就连发波面有水珠都影响测量。

网友K:
[i][b]在探头装一个塑料带,每个月换一次.[/i]

网友L: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产品,高感度单棒振动式物位开关
 单位名称:北京迪坤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5940335

网友L: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产品,高感度单棒振动式物位开关
 单位名称:北京迪坤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www.digi100k.com
    联系电话:010-65940335

网友M:
苯液位测量最好用磁致伸缩!

网友N(2007-02-07):
我公司拿它是用来测酸的,也出现同类问题,每回都是拆下擦拭,很不安全,问问高人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2006-11-07):
雷达液位计是近些年来生产的新型液位计。同过去的差压变送液位计相比,安装省去了外部的引压管线,更显得美观,简洁。
按照说明书上的介绍,应该是一种优于差压变送器的液位监测仪表。实际使用中,因为仪表需要设置的参数较多,一旦出现问题,通常很难查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我们因为工艺生产比较急,采取换型的办法暂时解决液位的指示问题,可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单位就在使用初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台雷达液位计,正在使用的时候忽然液位在一直快速上升,之后超过范围就不动了。开始我们按照说明书上的介绍调整参数,进行空罐检测,可是都没有用,后来工艺催得紧,干脆换掉。
换下来的我们在下面用水试没有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经过认真分析和后来的多次问题的处理发现,之所以使用中出现不能检测,主要是天线本身挂上了介质。
我单位的雷达液位计检测苯罐液位,苯在温度低于6摄氏度的时候会结晶,其实也就是上冻。同时苯又是一种容易挥发的液体,为了防止苯在冬季的结冰,工艺在储罐上设计有环管蒸汽加热,这就造成了冬季的时候苯依旧在储罐内挥发。雷达液位计没有保温和伴热,并且有时安装在管的顶部的管口上,温度要远低于储罐内温度,这样冬季的时候,苯蒸汽碰到液位计的天线会受冷凝结最终结冰,影响雷达液位计的使用。
后来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把仪表拆下,对天线进行清理,做过这样的工作之后问题通常都能消除。
因此在这提醒大家,如果是冬季出现的问题,首先考虑一下保温和伴热。

小孩!

网友(2007-02-08):
搂主 太棒了
在下佩服!

网友O:
雷达液位计在使用中,一定要保持天线的干净!

网友P:
下面引用由量子风在 2006-12-8 13:42:00 发表的内容:
  补充1点:一些非金属容器 如塑料 的雷达穿透测量 3年前就很成熟了!
--------------------------------------------------------------------------------------------
量子风可否对此展开来讲解一下呢?谢谢

网友B:
小魏  :
   实际上再早点时间我没有去核实,但04年VEGA 雷达 就可以在密封的容器顶部不开孔 直接穿透测量里面的介质物位了,但是我掌握的主要是塑料容器 所以我的文字说:“一些非金属容器 如塑料”
    大家知道,雷达是种电磁波,一些介质雷达波是可以穿透的,技术先进的雷达物位计可以通过智能分析和控制分辨出那些回波是容器顶壁的反射 然后分辨出那些是料位反射的来确定料位的高度。

网友B:
另外 有条件当然是要开洞测量的,工控人都知道给测量仪表尽可能的创造好的测量条件,去获得最佳测量效果

网友Q(2007-03-13):
呵呵,雷达的电磁波能穿过塑料容器,可是遇到金属的就不那么简单了,可以选用带吹扫清洁的雷达物位计,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R(2007-10-15):
雷达液位计探头上挂料,能否将天线缩短。

网友R:
现在有人建议我取消天线,行吗?

网友S:
帅克制造029-85398206:
你说的26W 液压气压无损转换液位变送器是什么东西,有资料吗??

网友H:
还没用过雷达,正在观察

网友T:
我发过一个回复,是请教关于带压容器内水蒸汽凝露或者挥发凝露 以及天线上结垢对雷达有无影响,或是原因?
不知道为什么被删了!

网友J:
我单位用的雷达液位计有时出现跳变的问题,测量的是塔的液位,通过通讯器检查,发现有一个干扰波,怀疑是有蒸汽引起的,有谁能帮助指点一下?

网友U:
我们这里用的雷达液位计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V(2007-11-20):
可考虑在喇叭口处包层 塑料布 透明胶密封,以减轻天线处结晶。减少维护频率。

网友W(2008-08-12):
如果要测量有凝结现象的液体时可以考虑使用带吹扫装置的雷达物位计,风可以由内部直接吹着发射天线,这样可以解决这种现象。我们公司所生产的雷达物位计有这方面的案例,如有需求可以来电沟通一下,010-86868810

网友X:
确实是增长见识的好地方   谢谢

网友Y:
对:帅克仪器029-85398206 关于长见识了。
令我们感到迷惑的是:一种仪器低温-6℃就闹情绪,用起来这样麻烦,这样劳神,加上不菲的价格,等等等等,那么它的优点,如何体现呀??????
所以上面的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雷达液位计还不“应该是一种优于差压变送器的液位监测仪表。”吧??????
内容的回复:

同意你的看法.至少在高压环境下.雷达液位计估计还是替代不了差压变送器

网友B:
呵呵  谁说高压下雷达就不能用啊。多高的压力? 楼上的朋友 请你有兴趣可以去差1下雷达目前可以使用的压力范围。。。

我见到最高的是 40BAR

网友Z:
雷达液位计经过近几年的推广,已经开始普遍了。

雷达液位计品牌现在繁多,雷达液位计我哪里试用过几个品牌,后来停留在两个品牌上,都用在介质槽位检测,总体感觉维护简单、品牌和表性能有直接关系。

对于雷达液位计天线被介质结垢后发生检测异常我也遇到过好几次,后来使用钢丝缆天线的雷达液位计,问题就很难遇到了。

网友AA:
雷达可用在高压下,没有问题

网友Z:
用在压力容器上万一遇到检测疑问需要检查就麻烦了,不知道用在有压力状态下的朋友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AB:
这是一个讨论过无数次的问题了,雷达和超声波液位计最好不要用于测量易挥发介质,这只能说选型失误,不能怪什么,更不能说仪表本身有什么问题

是人的失误,别怪设备

网友AC:
雷达可用在高压下,没有任何问题,我公司在安装时加旁通管,有问题关旁通管就行了,我们也用在测苯,液化气,丙烯等有压力的球罐上!

网友T:
雷达测量压力范围不是很清楚,关键测量是看测量介质的状态.饱和环境,不饱和环境,过饱和环境.

网友AD:
我们这里用的都是西门子的液位计,也经常出现探头脏,高液位报警,厂家也是让在探头处包层 塑料布,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AE:
有隐埋天线式雷达吗?

网友AF(2009-09-09):
我没懂.怎么我们单位的雷达液位计在现场玻璃液位计达到90%以上以后,显示就为0%了,液位低下去后又恢复正常值?????达到死区了吗???那不是量程设置有问题???应该降低点!

网友AG:
我做过沥青罐的雷达液位计,冬季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介质粘附在雷达天线上。我是采用保温的办法。法兰和安装口全部采取保温。

网友AH:
楼上是超量程了吧?报警输出是4MA吧?

网友AH:
楼上是不是把报警输出设为4MA了?是不是超量程了?检查一下

网友AI:
不错,经验之谈.qqqqqqqq

网友AJ:
引用 网友AF:

我没懂.怎么我们单位的雷达液位计在现场玻璃液位计达到90%以上以后,显示就为0%了,液位低下去后又恢复正常值?????达到死区了吗???那不是量程设置有问题???应该降低点!

老兄,估计你的情况是液位进入盲区了,可以考虑把安装位置提高些。

网友AK(2009-12-04):
引用 网友N:
我公司拿它是用来测酸的,也出现同类问题,每回都是拆下擦拭,很不安全,问问高人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量程不大,可以考虑用接触式的导波雷达,缆式天线衬四氟 ,可以有效防腐蚀 ,同时可以避免酸挥发后结露对雷达的影响。用过E+H公司的FMP41C导波雷达,效果还可以。

网友AL:
快别乱说了,用导波雷达就是有这个缺陷,假如用喇叭口的一样出现问题就是污染探头表面,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擦拭一下,巡检时也可以做啊,但是遇到腐蚀有害气体还是远点躲吧,哈哈

网友AM:
汗!探头天线是可以接仪表风清理吹扫的

这个很久以前就解决了

网友AN:
对:waxm 关于

我没懂.怎么我们单位的雷达液位计在现场玻璃液位计达到90%以上以后,显示就为0%了,液位低下去后又恢复正常值?????达到死区了吗???那不是量程设置有问题???应该降低点!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死区设置的太宽了吧!

网友AN:
之前用过雷达料位计测固体料位高度,也是这样子的,时间一长,粉尘附着在喇叭上面,就测不准了

楼上有人说带吹扫的料位计可以吹扫粉尘,但是可以吹扫结晶吗?

网友AO:
回复内容:看一下你们显示仪表是不是超量程时显示为0
对:waxm 关于

我没懂.怎么我们单位的雷达液位计在现场玻璃液位计达到90%以上以后,显示就为0%了,液位低下去后又恢复正常值?????达到死区了吗???那不是量程设置有问题???应该降低点!

内容的回复:

网友AO:
对于仪表会存在挂料的问题,建议使用防挂料的射频导纳液位计,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处理挂料上。以经用上的那就没办法啦,多多努力维护吧,换个仪表挺贵的

网友AO:
对:waxm 关于

我没懂.怎么我们单位的雷达液位计在现场玻璃液位计达到90%以上以后,显示就为0%了,液位低下去后又恢复正常值?????达到死区了吗???那不是量程设置有问题???应该降低点!

内容的回复:先检查你们显示仪表是否会因为超量程后就会显示为0

网友AO:
对:waxm 关于

我没懂.怎么我们单位的雷达液位计在现场玻璃液位计达到90%以上以后,显示就为0%了,液位低下去后又恢复正常值?????达到死区了吗???那不是量程设置有问题???应该降低点!

内容的回复:

先检查显示仪表是否会因为超量程就会显示为0

网友AP:
各位大侠们分析的很好,受益非浅啊!

网友AQ:
我估计楼主所说的应该是传统的喇叭型天线雷达,因为其外形就决定了一些问题的出现。

不知道大家是否考虑过用另一种平面微带天线来替代传统的喇叭天线?

平面微带天线具有:一:体积小    二:灵敏度高   三:集成度高

以下是其图片:大小和扑克牌差不多,厚度是一厘米左右。

--------------------

网友AR(2010-01-15):
我们厂的E+H的雷达液位计(测量煤仓物位)老是报警,料位低了就显示不准了,那位高手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S:
引用 网友B:

呵呵  谁说高压下雷达就不能用啊。多高的压力? 楼上的朋友 请你有兴趣可以去差1下雷达目前可以使用的压力范围。。。

我见到最高的是 40BAR

我司有最高160bar

网友AT:
引用 网友W:
如果要测量有凝结现象的液体时可以考虑使用带吹扫装置的雷达物位计,风可以由内部直接吹着发射天线,这样可以解决这种现象。我们公司所生产的雷达物位计有这方面的案例,如有需求可以来电沟通一下,010-86868810

只要在选型的时候带吹扫装置的

那样是不会有异物堵住发射口的

网友AU(2010-02-22):
不是没有解决方式,如果现场有压缩空气可以安装带吹扫的雷达,可以使蒸汽无法挂到发射天线上,也就不会结冰,如果有需要请和我联系13811356456,同时也有喇叭口锥型密封方式解决,但这样要求蒸汽挥发不能太大。

网友AV:
雷达液位计都是有盲区的,就看你设置的多少了,一般要50CM左右,不同厂家的会有所区别的

网友AW:
切上死区也解决不了么?

网友AX:
雷达液位计不好,容易出问题:不稳定,受工况影响较大

网友AY(2010-04-15):
50楼是在远传端显示为零还是仪表本身啊。本身的话是雷达设置的问题要把回波曲线看下。如果是远传端你要看下雷达的报警输出是不是被强制为0%输出了啊。另外大部分只能型雷达出现少许挂料的情况都可以通过回波抑制来解决问题甚至断电复位也能解决。直到挂料很多实在无法进行参数调整时才需要上去清洗的啊。

棱?茲

网友:
超声波液位计,100%的玩具,

雷达液位计,百分之根号2 ,除以2除不尽的玩具,,,还宰人贵球的狠,,,

~~~~,瓜怂儿钱多~~~~~~~~

网友AZ(2010-05-22):
我学习第一天就知道了   雷达液位计容易挂上污垢

网友BA:
      雷达测量液体本身就怕水蒸汽凝露或者挥发凝露 ,这是雷达的一大缺陷,当然现在很多厂家都可以通过调试,通过回波抑制将这个参数修正掉, 而且可以抑制很多个量,其实智能雷达也是这个原理。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雷达,只是雷达在具有蒸气等环境下,确实不适合用,虽然现在科技进步了,能一定的抑制这种情况,但是这毕竟是雷达的一个缺陷,个人建议可以选用磁致伸缩,磁致在这方面还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

网友BB:
超声波,最垃圾的液位计

雷达,回波抑制,,,真没名堂,,,给G8套个茶杯,球就粗咧?,,,嘻嘻嘻

蔫怂货,价还卖滴贵

网友BC(2010-09-16):
可以买那种水滴型天线的啊。

网友BD:
我厂用得雷达也是这样的状况,处理过程也是如此,不过测量的介质是沥青,沥青罐内有搅拌机,且温度是180度左右,因此挥发比较厉害,造成雷达罩挂沥青严重,通常拆表清理,不过太麻烦了,有什么好办法么,沥青是有毒的,熏得人头疼。

网友BB:
.

测沥青么,俄觉得选用不受挥发影响的应力外测液位计 ,   可能才是首选

如果测量过程,有工人需爬炉顶,投料啥滴,

        可事先触键,启动帅克仪器SC32L表计的信号保持功能,待人下来后,再触键解除,恢复正常测量

原理见下图,右上第一块庄稼地

www.sc-sensor.com

网友BD:
对:怪话二王 关于

.

测沥青么,俄觉得选用不受挥发影响的应力外测液位计 ,   可能才是首选

如果测量过程,有工人需爬炉顶,投料啥滴,

        可事先触键,启动帅克仪器SC32L表计的信号保持功能,待人下来后,再触键解除,恢复正常测量

原理见下图,右上第一块庄稼地

www.sc-sensor.com

内容的回复:

应力外侧液位计是什么原理,需要介质密度么,这中仪表怕不适应我厂的状况,我说的沥青罐,是生产改性沥青的沥青发育罐,其沥青中,根据不同的订单需添加不同的添加剂,而且经过一段时间发育后需要介质流出沥青罐,因此沥青的密度不稳定,且沥青罐是间歇式的,用投入式仪表怕空罐时沥青冷凝到应力片上。

网友BB:
1、应力外测,更浅白点讲,就是给罐罐“造”一条腿,对罐重的1/N,进行力值监测,

      再根据罐体形状,换算成料位液位

2、这个东东的最大优点,就是传感器仅仅接触环境大气,至于罐罐里面装啥,随它便

3、状态监测,碰上密度变化这档事,

         一是得看控制目标是什么,比如舌排沥青,则完全可以用,某一个力值作为控制量, 例如传感器

                 检测到的力值=F1时为空罐,那嘛拿FI作为排料截止点,则排料操作,不受密度影响,是0误差的!

         二是得看密度变化多大,,,1变到2的情况少之又少,,,变化不是太大,可采用中间值来折算料位液位

                 有必要的话,也可对测值,进行一哈比率修调(表计有此类功能)

                         总之把个高液位报警点,设置妥当,使得无论密度大还是密度小,都不至于冒顶溢罐,

                                 真是一点难度木有!

4、状态监测,中间过程多准,意义不大,,,表计皮实耐用不坏信号稳,才是硬道理~~~~~~~~~~~

网友BD:
多谢二王的介绍讲解,不过我厂的工艺人员比较刁,像雷达液位计与现场的浮盘液位计带码带的远传误差超过2mm都不干。经常找人维修,闹的头要拆除雷达液位计。

网友BB:
远传误差超过2mm都不干”,,,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俺想弄明白,你们厂的工艺刁人,是使啥手段,计量验证出沥青液位,有2mm滴测量误差的?

呵呵

网友BE:
哈哈,用卷尺的方法吧。

碰到不讲理的外行用户是工控工程师的悲哀。

用机械表检验压力变送器、卷尺检验雷达液位计我就碰到过。

网友BF:
测量高温沥青我们做过,可以加个吹扫。不停的吹起让挥发沥青碰不到雷达探头就可以了。我也见过用导波雷达测沥青的,不过没搅拌,用户说测量的挺好。用户是江苏泰州的。

网友BG:
LZ您好  我接触很多企业。罗斯蒙特 恩拉夫的雷达液位计都会出现在空罐的情况下反弹一个极大值65536。 这个问题我们公司曾经数次与艾默生等供货商联系 。最后的结论是2个,最主要的是仪表安装的问题,次要的问题是由于你们那个储罐是金属罐,雷达波会有一定的影响。   一般重油才会去选择雷达。  轻质 气体这些还是用伺服的好。用用阿美特克的磁致伸缩也不错

网友BH(2010-12-16):
各位大师好:请教下,我厂用的雷达液位计测量尿素造粒塔液位。最近出现了在没有液位的情况下液位丛0涨到100%,过10多分钟有丛100%降到了0%的现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BI(2012-01-03):
很有可能是结露造成雷达波发射短路,从0跑到100,等水露接到一定程度过大时由于自重滴落,雷达又恢复正常导致的。建议你密封处理一下天线结构,如需帮助请联系我!

网友BJ:
雷达液位计挺好用的,只是一些场合不太适合。

网友AU(2012-02-20):
这个问题好解决,用自带刮刀的雷达液位计可以自清理探头www.godacn.com 看看GDRD71这个型号。

网友BK(2016-03-07):
回复内容:雷达液位计参数设定有一项“故障输出”,可选“最大、保持、最小”,当选择“最大”时,液位进入测量盲区,仪表就会输出20mA;选择“最小”时,液位进入测量盲区,仪表输出4mA,对应零液位。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保持”,仪表会输出最后一次有效液位,并保持,直到测到新的有效液位!

网友BL:
虽然我不认同笨罐上拆除,但实际却是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