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的确不懂

楼主(2006-11-07):
是不是西门子300系列的PLC都需要另外配存储卡MMC?
MMC的容量最小的是多大,有几种规格?

网友A:
一般的来说都要,MMC的容量和PLC的CPU相关。规格见西门子官方网站。

网友B:
现在基本上都需要了,一些老的型号可以不需要,MMC容量根据你需要的程序大小进行估算。

网友C:
mmc存储卡由下列几种容量:
64K 6ES7953-8LF11-0AA0
128K 6ES7953-8LG11-0AA0
512K 6ES7953-8LJ11-0AA0
2M 6ES7953-8LL11-0AA0
4M 6ES7953-8LM11-0AA0
8M 6ES7953-8LP11-0AA0

网友D(2007-01-29):
都需要,容量可程序估计,如果程序简单,数据量小,可以用小一点的.经验计算在S7 300的选型手册上有.

网友E:
用西门子的LOGO程序控制器吧,简单方便。kpchen@126.com

网友C:
用西门子的LOGO程序控制器吧,简单方便。kpchen@126.com
呵呵,也得分分应用场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