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串联

楼主(2006-11-07):
哪位大虾知道接近开关是否可以串联使用,串联后被PLC的DI 采集,一般可以串几个?

网友A:
问题不清楚?问的是COM端口吧!

网友B:
为什么要串呢?
看你的开关是几线的了,三线以上的能串吧。两线的可能不行。

网友C:
如果输入PLC的话,你何必再外部串联呢?直接输入PLC,在PLC内部用触点方式串联。

网友D:
接近开关是否可以串联使用和电路结构有关:晶体管输出的就不能串联,继电器输出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