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请教各位大哥 关于S7200和称重仪表的通讯

楼主(2006-11-07):
求求各位大哥,有那一位比较熟悉S7200和称重仪表通讯的PLC控制请帮帮我,我只是知道好象是采用RS232的自由口通讯模式.

网友A:
对!没错。使用的TOLEDO的称重仪表吗?

网友B:
称重仪表的通信接口都是485的吧
托利多有PROFIBUS DP通信选件的
你那是什么仪表?

网友A:
与200通讯,不能用PROFIBUS DP通信选件,都是从站没法通讯,只能用自由口

网友C(2006-12-21):
使用的TOLEDO的称重仪表用的是RS232,得看什么类型的仪表,如果是8142 PRO 1007(一个串口)或者1008(两个串口),它的传输结构是这样的:28( 05662 00000
1、定义好仪表的通讯协议.9600,7,1,N,选择HOST响应方式。接线方式是RS232(pc侧9针)2,3,5----RS232(仪表侧25针)2,3,7。仪表与PLC接线要注意中间可能需要转换线。
2、在PLC侧定义好自由口的通讯方式(实现软件握手,如果仪表采用连续通讯则无需软件握手,控制好采集时间就可以),利用XMT和RCV及相应中断来接取数据。
3、对接收来的数据进行处理,这要看要求的精度是多少,来截取字符,放到相应的变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