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关于智能开关互感器自校准问题

楼主(2006-11-07):
先对浏览帖子的大侠表示衷心的感谢,项目催的急,没办法啊~~如题,小弟用16f877a在c环境下编程,已经实现了智能开关过压保护,过载保护,短路保护,缺相保护以及状态指示等功能。最近总工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之前的产品,如果换了互感器,程序因为没有智能自检校准机制,几乎误动作是必然的(就象电子秤缺少自校准机制一样,当然测不准),每次产品换互感器,公司都需要通过电位器的调节来校准,长久下来这当然是行不通的.有没有大侠熟悉智能开关根据传感机构的参数性能不同而能够进行自校准的机理的(通过编程和几个校准按钮实现),能给点建议吗???感激不尽~~
补充:智能开关的自校准功能要解决的是互感器的更换问题,小弟这里所指的互感器更换,并不是由某一种比值的互感器换成另一种比值的互感器,而是同一种比值的互感器因为生产工艺上的原因导致性能参数的不完全相同而导致的误差。例如过载时a互感器感应出来的电流加在电阻上电压为3v,但是b互感器因为生产上的差异可能得到的电压是3.2v,如果编程是定3v为动作电压,那使用b互感器的产品就有误差。如果这种差异很小,那还属于系统的误差范围,如果比较大,容易误动作或应该动作时不动作。不知道各位大侠们有好的建议吗??这里再次对回帖的大侠们表示敬意!!

网友A:
疑问:
你为什么不采用电流呢?不管生产工艺如何,输出的电流是经过标定的。
你可以通过互感器的0-5A输出变送为4-20ma,那样就不会每次更换互感器而调整报警值。

楼主:
十分感谢盛世自动化的回复。现在公司的做法是通过把电流互感器所感应出来的电流加在可调变阻器上获得对应的电压值,通过对电压值ad后进行是否动作的判断。不知道大侠所说的采用电流的方法是怎样的,恳请说的再详细些,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