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恒压供水要提高压力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06-11-07):
由于是帮朋友调试,以前没有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器,看说明书很头疼,它的说明书没有个几天时间看来是弄不明白了,所以特来求助于大家.

这台设备在正常运行,就是要提高一下压力. 请问设置哪个参数.  谢谢

网友A:
提高给定值

楼主:
谢谢,请问是哪个参数? 是P2201?

网友A:
你用固定pid的? p2201---p2207都可以调, 看你需要了,
看懂p2201下面的矩正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是2240吧,西门子确实难调,以前调过三垦等都很好调,说明书也简单易懂.西门子不光要看说明书还要看其使用大全.

楼主:
谢谢几位回复,下午我去现场实验一下, 在来回复.

网友C:
调试压力:进入P2240,修正此参数,可调节管网压力.
楼上说的很对哦!西门子不光要看说明书还要看其使用大全.

网友D:
先在2253里查一下pid sv 的值指向哪里,然后顺藤摸瓜吧!

网友D:
pid sv 不一定是用固定频率!

网友D:
这也是正是西门子的高度灵活性带来的调试复杂性!只要你认真看完使用大全并理解它,你会发现你已经喜欢上西门子的变频器!

网友E:
这也是正是西门子的高度灵活性带来的调试复杂性!

***********************************************
非常赞同楼上的意见,的确如此,西门子的使用大全其实挺容易上手的。

网友F(2006-12-16):
如果P2253=2224则可通过P2201-2207设定
P2253=2250则通过P2240设定
西门子MM4系列的变频器10V电源带负载能力实在是太差,使用远传压力表,就会把电压拉低,实在是太差劲。

网友G:
西门子变频器参数太多,很繁。但熟悉后觉得功能还是强大。
初学时,不要看参数,要先学会看功能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