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C-09编程电缆的接线图

楼主(2006-11-07):
这个是三菱SC-09编程电缆的接线图,也就是外面卖的几十块一根的实物图,是可以用的,本人自已用过,但是有一点直得大家注意是不在在两边有电的时候取电缆,这样容易烧通讯口。
圆口八针 (422公头插头)                 D型25孔
  1---------------------------------15
  2---------------------------------2
  3---------------------------------7
  4---------------------------------16
  5---------------------------------18(串接100欧的电阻)
  7----------------------------------3

D型9孔             D型25针
   2-------------------16(需串接1K电阻)
   3-------------------15(需串接2.0K电阻)
   5-------------------2, 4,7,8,20,21短接
   7-------------------17(需串接2.0K电阻)
   8-------------------18(需串接1K电阻)

网友A(2007-02-11):
行不行的?

楼主(2008-04-05):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B(2009-07-21):
谢谢楼主,我去试一下

网友C: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