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AD-H模块参数修改求助

楼主(2006-11-0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实在想不通!
手头有一个04AD-H的模块CR31,32的值都改变不了,CR33每个CH的第3个BIT不能置1,也就是不能恢复出厂值!
到底有什么原因能引起参数不能修改呢?寻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能否提供韧体版本 ?

楼主:
V1.2

网友A:
你的版本正在试,我的版本比你的还老,韧体版本为0.93 修改CR31均正常,如下图所示。

楼主:
真是很苦恼!!
难道我这个装了机关!

楼主:
PLC产品处的人在吗?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B:
1、使用modbus 通讯指令修改
2、使用上位机通讯来修改

就是不要用to指令修改。

楼主:
谢谢,可以用RS或者MODBUS指令来修改,可是我搞不懂,为什么其他的能用TO来修改,而CR31,32,33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