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ICP I-7017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11-07):
请教各位高手,向I-7017请求数据后,如果选择的是Engnieer Unit格式,返回的数值是什么形式,比如'>+2.8',是用字节表示的,还是一个字符串('>'+'+'+'2'+'.'+'8')呢?如果是字节形式的,该如何换算呢?

网友A(2009-09-10):
I-7017如何与组态王进行通讯的,要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