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邦信变频器的维修

楼主(2006-11-07):
现有一台安邦信G511KW变频器一台
电源3845不起振,检查发现脉冲变压器波形畸变,如果3845触发端不接变压器,波形正常,
请问是否可以判断变压器损坏,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还有哪位能否提供这个变压器的具体参数,
谢谢!

网友A:
开关变压器不要轻易怀疑,坏的时候有没有坏开关管,保护电阻!如果炸的很厉害就可能损坏变压器.一般很少的!

楼主:
开始是开关管炸了,现在换新的,
我用我应这台机器的驱动电路,接了另外的开关变压器(ABB和西门子变频器),波形完好(方波),没有出现畸变
还有用安邦信的变压器,能导致开关管发热
同样的驱动电路换了两外的变压器,管子温度就没问题!

网友B:
变压器坏了可以重绕

网友C:
一般这种开关电源坏要换  开关管  3845   保护电阻  取样电阻 其他一些二极管  稳压管也要测量一下!

网友D(2007-04-22):
G5 上电显示ERR1   按面板复位键后 就运行正常了 每次开机都是这样 这是怎么回事 ? 那位熟悉请指点 另 G5的说明书那位还保存有 方便地话 QQ 185840880

网友E:
安帮信维修讨论这么少,请问楼上的G5从触发板到控制板的检测线是否与电路是断开的,我这有一台不接模块时,通电运行报OC,但断开从触发板到控制板的检测线就可以运行,因为字前是用线连起来的,谢谢你回复一下

网友E:
我的是110KW的

网友F:
是连接的.

网友E:
报ERR1是何问题,请指教

网友G(2007-12-16):
   AMB-G7 37KW 上电就显示"OU",实际母线电压为正常的570V,无法复位,但当关电后让电压降到450V左右时,就可以复位!
   实在为此机头痛,那个大师能不能帮一下忙!
   RUIJIE8@SOHU.COM

网友H(2008-02-23):
那位师傅知道安邦信AMB-G5变频器,因风扇卡死烧坏会造成开关电源什么元件损坏?怎样去检查开关电源?现在是控制线路板上的红色指示灯亮,但面板上无显示。请指教!!!

网友I:
现在我公司G5的机器已经停产,替代产品为G7,如果有使用时有任何需要我公司帮忙的,可以找当地的安邦信代理商呀,或者联系我们公司当地办事处的经理,联系方式我们公司网站都有。www.ambition.com.cn
另外本人负责上海区市场,现诚征上海地区安邦信变频器一级代理商。安邦兴国、诚信天下、永不直销、坚持渠道。
13564396285   姜志忠

网友J:
安邦信变频器华北一级代理商,有问题可以找我。
北京中高美特科技有限公司  网 址:www.machinima.com.cn
电话:010-62635287  手 机: 13910033901
韦祥龙 QQ:82494384       Email: weixianglong8@163.com

网友K(2008-08-19):
安邦信品质差服务更差

网友L(2009-08-23):
引用 网友D:
G5 上电显示ERR1   按面板复位键后 就运行正常了 每次开机都是这样 这是怎么回事 ? 那位熟悉请指点 另 G5的说明书那位还保存有 方便地话 qq   759863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