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运动控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6-11-07):
我需要了解一些运动控制的基础知识,现在看2/3轴线性插补、2轴圆弧插补功能、2/3轴圆弧插补功能等不太明白,我搜索相关信息只能了解到线性插补和圆弧插补,其中数字就找不到了,请教运动控制的高手,在什么地方可以有入门级的技术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用的什么 运动控制卡 ?? 他们应该有相应的说明呀 有的卡可以做线形有些卡可以做圆弧的.
qh@jcdn.com.cn

楼主:
我用的是研华PCI1240系列,上面能做什么是写清楚了,不过我不明白什么叫2/3轴线性插补、2轴圆弧插补中的2/3轴是什么意思,在网上也没有搜到,请指教

网友:
如果你能知道什么是线性插补和圆弧插补,前边的数字不过是参与插补的轴数或者是电机数。比如,画圆至少要两个轴,也就是2轴圆弧插补。比较高级的就要求能在3维空间里画圆,那就是3轴圆弧插补。2/3轴,应该是两轴或三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