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川变频器怎么搞的??

楼主(2006-11-07):
有2台佳川变频器,4.0K的,做的很小,上电没显示,疑惑......,看看端子有N,怀疑是零线,再看了下板子,好象开关电源是另外一路,好象是输入220V,整流成直流,再给开关变压器,是不是这样.没有说明书,不知道哪里找的到???

楼主:
经过上电,确实要接零线,不接就没显示,不知道谁有说明书??帮帮忙啊

网友A:
N,应该是负极吧。

楼主:
客户不修了,不过N确实是零线,这机器不接零线是不没显示的,而且可以单接220V电源,变频器也有显示就是会报欠压,看到这机器我才知道什么叫...机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国产的吧

网友C:
温州产的,注册地在上海,以前用过一两台,N端应该是直流负端吧!

楼主:
呵呵,我机器上三相电没有显示,N上加个零线就有了,而且我单独给变频加220V交流在R和N端,变频就有显示了,

楼主:
见过烂的,没见过这么烂的,新板加旧模块,哎,无语........

网友D(2009-03-26):
A3-1.5KW380V上电后.显示屏显示正常,没有接负载[电动机]要想设置数据;但是桉下RUN键,电源接线处[RST]出现爆诈,这是怎么还事;

网友E: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打水飘 X打水飘
积分:363
帖子:230注册时间:2006-4-24 12:57:00 9楼 回复时间:2006-11-9 10:37:00 见过烂的,没见过这么烂的,新板加旧模块,哎,无语........

呵呵!这下子 你可是长见识了吧?

网友F(2009-06-16):
我单位买过40台,全部都有问题,返修后又有老毛病出现,软硬件都不成熟的垃圾就推向市场。早点关厂。

网友G:
我厂里前年买了10台。操。没一台好的。用一些时间就坏了。不过现在用了安桥的好了好多。。

网友G: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