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PROFIBUS控制系统主从站组成

楼主(2006-11-07):
一类主站
一类主站指PLC、PC或可做一类主站的控制器。一类主站完成总线通信控制与管理。

二类主站
二类主站指操作员工作站(如PC机加图形监控软件)、编程器、操作员接口等。完成各站点的数据读写、系统配置、故障诊断等。

从站
(1) PLC(智能型I/O):PLC可做PROFIBUS上的一个从站。PLC自身有程序存储,PLC的CPU部分执行程序并按程序指令驱动I/O。做为PROFIBUS主站的一个从站,在PLC存储器中有一段特定区域作为与主站通信的共享数据区。主站可通过通信间接控制从站PLC的I/O。

(2) 分散式I/O(非智能型I/O):通常由电源部分、通信适配器部分、接线端子部分组成。 分散式I/O不具有程序存储和程序执行,通信适配器部分接收主站指令,按主站指令驱动I/O,并将I/O输入及故障诊断等信息返回给主站。通常分散型I/O是由主站统一编址,这样在主站编程时使用分散式I/O与使用主站的I/O没有什么区别。

(3) 驱动器、传感器、执行机构等现场设备:即带PROFIBUS接口的现场设备,可由主站在线完成系统配置、参数修改、数据交换等功能。至于那些参数可进行通信及参数格式由PROFIBUS行规决定。

网友A: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B(2007-03-04):
长见识啊,
真是高手

网友C:
看君一个贴,胜灌十年水

网友D(2007-07-13):
各位:
    我用CPU414-3DP做主站,CPU315-2DP做从站时,用414的DP口不能连通,而用414的MPI/DP能连通,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S7416-2DP做主站,S7315-2DP做智能从站,IM153做从站连接分布式I/O控制石油钻机的运行,通信程序写在主站和智能从站的OB1中,实际设备的接线全在从站完成,编写的PLC控制程序写在哪个站的哪个块中啊?现在有点不明白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D:
红叶子
你得分清400和300在你的系统中分别的作用是啥?是不是300用来控制钻机,而400用来采集他们的数据啊?要是那样就应在300里编

网友E:
eyu5210000:
你说的对,我就是用300控制钻机的,s7400作为主站采集数据,并和其他一些别的设备的PLC相连,做主站!

网友F:
如火懂的真多```他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G(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