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07):
西门子300(315-2DP) plc怎么与343-1(6GK7343-1EX21-0XE0)实现通讯?

网友A:
通过DP口建立主从站通讯,也可以路由的

网友B:
???
CP343-1要和CPU插到同一个框架上,这样这个框架上的CPU就具有了以太网通讯能力,CPU可以通过CP343-1和其他以太网设备进行通讯,至于CPU和CP343-1间要由CPU调用以太网通讯程序库(在CP343-1模板包装里的CD内有,或者在网上找,300和400是不同的)里的SEND/RECEIV块就可以了。

网友C(2009-01-09):
同意2楼的说法.CP343-1只是为CPU提代以太网通迅功能的一个模块而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CP343-1要和CPU插到同一个框架上,这样这个框架上的CPU就具有了以太网通讯能力,CPU可以通过CP343-1和其他以太网设备进行通讯,至于CPU和CP343-1间要由CPU调用以太网通讯程序库(在CP343-1模板包装里的CD内有,或者在网上找,300和400是不同的)里的SEND/RECEIV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