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稳压管正常工作的电压差最小要求是多少?

楼主(2006-11-07):
即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差最小要求是多少?

网友A:
查稳压管工作电流,乘所串联的电阻即得电压值。需压差小串电阻值小点。

网友B:
应综合考虑电源内阻和负载电流变化以及稳压管的耗散功率.

网友C:
网上资料一大把,查查什么都知道啦。

楼主:
3V稳压管能把4V电压稳定在3V吗?(低压差)

网友C:
一般要1.3V以上压差,3V输出要4.3V以上才行。

网友C:
例如LM11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