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正常工作的电压差最小要求是多少

楼主(2006-11-07):
谢谢!

网友A:
你问的问题不明确,稳压管工作跟什么压差有关?稳压管工作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稳压值,还有就是稳压工作时通过的电流范围.

楼主:
输入与输出要求的最小电压差。

楼主:
输入与输出要求的最小电压差是多少?

网友A:
你要问的是稳压管还是稳压IC,如是稳压IC,各种型号压差不同,低压差IC可以做到1V。

网友A:
稳压IC的低压差实际应用中没意义,因为设计电源时压差选的太低将不能达到稳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