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配电系统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6-11-07):
我们的配电系统用的Y/yn0系统.在这种系统中需要将变压器的零线接地.那么在车间的配电系统中,设备直接做接地网接地好呢,还是将接地网与零线相连(即重复接地好呢.)如果是设备直接与单独的接地网相连,还有必要再接零线.也就是所说的三相五线制.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将车间的接地网与从配电室到车间配电盘的零线连在一起,直接接在设备上,这样不就是保护接零了吗.对吗,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用电设备接地是保护接地,称为PE,与零线N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应该把直接设备直接接地.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将车间的接地网与从配电室到车间配电盘的零线连在一起,直接接在设备上,这样不就是保护接零了吗.对吗,"
   不对!!不允许!!

网友C:
变压器零线接地是正确的.到设备上做接地保护啊

楼主:
那我是不是到电机的线只用三芯的就可以了。接地网单独接。不用四芯的吧

网友D:
做供电保护系统不是你想怎样接就怎样接,多看看有关的标准。现供电保护系统有三种:TT系统(接地保护系统),TN系统(接零保护系统),IT系统(零线不接地或通过消弧线圈接地系统)。TN系统还有TN-C、TN-S和TN-C-S系统。

网友E(2009-04-15):
如果车间设备单独接地,其实就是TT系统啦!如果配电房来的N线接到车间地网上,不就是零线重复接地吗?也就是TN-C系统的接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