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100制动问题

楼主(2006-11-07):
CHF100-4KW用在高速整经车上,用减速停车加制动电阻,请问能在0.5秒内停车吗?

网友A(2008-07-13):
顶起来。
高速整经,一般采用电磁刹车抱闸, 以主机盘头刹车为准, 通过对辅助罗拉的刹车时间进行调整。来控制刹车张力恒定。

网友A:
我们这里电磁针刹车用的是 三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