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06-11-07):
各位大哥,小弟碰到个怪问题,有个触摸屏,型号是6AV3671QL010AX0上电有显示,就是里面的按钮按上去没反应,疑惑....,不知道是什么器件有问题,谁有这样的配件,谢谢了!!!

网友A:
老大,你确定你的型号没问题吧?反正你说的型号我是没见过,根据你说的问题,应该是触摸屏坏了,只需更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B:
是死机了,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xing_shen@263.net 13916665948

网友B:
是死机了,需要维修请联系 13916665948

网友C(2007-02-04):
   用鼠标试一下,只要系统参数都正常,极大可能是触摸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