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还真是头一会遇到,变频柜断电时引起外线总闸处漏电断路器跳闸

楼主(2006-11-07):
变频器通电时,和变频器启动时及变频器运转时,漏电断路器跳闸常见,但断电时跳闸,实属罕见,于理也讲不通。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大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请多多赐教!

楼主(2007-06-24):
前面说的这台机器是电子部45所生产的胶订机,这个问题至今也未搞透,并且哪壶不开提哪壶,另一个单位进行了外线改造,新加装了漏电保安器(原来没有使用),也出现了切断某台机器电源导致全厂断电现象(总漏电保安器跳闸)。机器是上海产紫明印刷机,并且,“屡试不爽”,每次断电每次跳。通电和运转都正常。就是不能断电。
不过,这样操作就不跳闸了:先将变频器所接的断路器切断,再将总闸切断,就OK了。
两个案例均如此。恳请出招!

网友A:
换接触器试试。

网友B:
经常碰到!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有一次换了一个漏电开关就好了,有次换了一个同型号变频器才好 ,原因不明。

网友D:
有感应电流

网友E:
漏电断路器加在变频器前在很多情况下都可导致跳闸,建议不要在变频器前加漏电断路器

楼主:
电力变压器处的总漏电断路器跳闸,总不能将其取消吧!

楼主:
xiaoyong0527: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24 19:48:00
经常碰到!
请教xiaoyong0527,“经常碰到!”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能拿出来分享吗?

网友F:
漏电断路器是三相三线还是三相四线断路器?
零线过漏电断路器则不允许接设备外壳和变频器外壳

楼主:
漏电断路器是三相四线的漏电断路器.零线未接设备外壳和变频器外壳.分开走的.是断电时跳闸.
先将变频器所接的断路器切断,再将总闸切断,就不跳了。不知原因.

网友B:
换延迟0.1S的脉冲漏保!或高频专用型!

网友G(2008-05-29):
断电时漏电断路器跳闸还真是新鲜。盼求根由。

网友H:
有没有专门用于变频器的专用漏电开关??请告诉我
feichuan433@163.com

网友I:
值得交流的问题。和厂家联系一下呢?

网友C:
碰到过,换保护开关解决

网友B:
这种情况个人认为是干扰的因数较大!方便的话可做电源抗干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