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关于使用西门子PLC需不需要加装UPS

楼主(2006-11-07):
我们公司用的是西门子S7300的系统,但厂家做的就是有一个隔离变压器,需不需要在电源前再加装UPS.请帮忙

网友A:
你的控制系统是否可以断电.正常情况都是需要加装UPS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看什么应用场合,一般场合下可以不加

网友D:
对:看什么应用场合.

网友E(2008-01-17):
不用的,但是这个隔离变压器是380V/220V比200V/220V的要可靠些220V电源有时因零线的原因没有380可靠.

网友F:
如果输入电源稳定的话,一般不用。要是不稳定或是电网谐波较大加UPS还是有好处。

网友G:
楼上分析的很好,这也要看你用的场所和要求来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