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07):
我们公司有一个车间出现了一种现象:在配电室时零线与地线间的电压很小,只有零点几伏;但到了第一个配电柜后零 地电压却变为3点几伏;到产线后达到了7点几伏
(产线中的负载主要为电脑)

请问哪位能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的供电系统是三相五线,三相五线在电源端即变压器端,PE和N是一点,电源馈出时分开为PE和N,既保护线和零线。在配电室是不该有电压的,离配电室越远电压越高,说明零线或保护线阻抗大,而且零线有电流(三相不平衡),查PE和N是否有接触不好的点或是线选小了。

网友B:
接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