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山垦变频器再次求助

楼主(2006-11-07):
我工厂现有两台SAMCO-I(山垦)变频器22KW,老是在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一台机器老报LUN(恒速中欠压),另一台则老报LUD(减速中欠压),机器停掉,再开又能正常启动,如此反复,严重影响生产,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经过高手们的指点后我发现参数CD97(风扇测试)的值15402,把CD99改1初始化后,CD097依然是15402,而厂初始值为0,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我回复以前的帖但看不见,只好重新发一下,抱歉。

网友A:
主回路大电解电容寿命已到,该去阎王爷那报到了。换吧!

网友B:
很可能你的大电容的 问题,可以换下电容试试,如果需要机器的话,我这里有二手的SANKON-I 22KW的,价格便宜!工况良好!daiyuhua08@yahoo.com.cn 你的机子用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C:
CD097是时间参数,CD097=15402,证明你的这机器已经运行了15402小时,你没有恢复到出厂值......
去掉运行信号,看CD096是否是0,如果不是,就改成0,把CD099改成1,确认后按向上键就可以了,如果不清楚给我电话吧,电容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的机子真正运行(累计时间)不到两年.....
你的机子你自己处理就解决,不要换这换那的,如果不会弄打电话给,教你操作就OK
13008964596 潘

网友C:
CD097运转时间参数,CD099=3是风扇测试,不要变那些不懂的误导了

网友D:
把接触器的触点磨一磨,或者换个接触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