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继电器的疑问

楼主(2006-11-07):
我公司有一台电炉,它有二个加热区,每个加热区有三只固态继电器来控制,总共有六只固态继电器,它们是用数显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与双向可控硅来进行加热工作的.
今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分别用万用表测了每只固态继电器的电压.
在升温阶段,它们的直流输入电压分别为:8V,8V,8V,36V,36V,36V.交流输出电压都为0V
在降温阶段,它们的交流输出电压分另为:300V,300V,300V,0V,380V,380V.直流输入电压都是0V.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同一种型号,同一种规格,而且都是同样的设备配置,它们的电压会不一样?还有要怎样来区分这些固态继电器的好与坏?(用什么方法)
固态继电器的型号是:S308EK的,输入DC4~8V,
请各位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A:
在升温阶段,它们的直流输入电压分别为:8V,8V,8V,36V,36V,36V.交流输出电压都为0V[/u][/u][/u],我觉的加热时温度控制器,给出一个出发电压那就是8V,至于36V怎么来的??而且加热没有你还可以用电流表来测量。只是你量的怎么加热和降温是是反的!

网友B:
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电压一般是比较宽的。你的可能是3~36V的。加上控制电压后它能够导通就是好的。

网友C:
上面的第四个坏了,短路了,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严重同意!楼上
 上面的第四个坏了,短路了,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但是这样它还是照样能够正常的生产,从各个单独的电流表中看也是正常的,二个区的各三相电流也都平衡的呀,这真让我搞不懂.

网友E:
第四个坏了,击穿,用万用表量就可以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第四个坏了

网友H:
测量与思路有问题.在降温阶段,它们的交流输出电压分另为:300V,300V,300V,0V,380V,380V.直流输入电压都是0V.这是交流输出电压分另为:300V...应为不导通才对,电压不一样是因为你测量两端有过加热圈它的功率不一样才会不一样.这样测量不能检测是不是固态继电器坏掉.如果第四个固态继电器坏或第四个固态继电器的加热圈烧坏掉测量就会是这样子.

楼主:
但第四个固态继电器若不好,或第四个加热圈不好的话,就不能正常的生产了呀,可我现在还是能生产的呀,而且从各单一的电流表中也能说明电流是平衡的.
也有可能是我的测量方法不对,我想问的是,到底该怎样来测量?各位高手能否给我说的具体些.
我的QQ:309035704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