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

楼主(2006-11-07):
印染厂都有些什么设备啊?有折叠机啊.

网友A:
haha,你是新手吧,到印染厂看看,不就得了

网友:
印染行业我是新接触的.前些天帮一个客户做一个项目,就是磁棒印花机控制.以前也做过一些进口折叠机的改造,但从来没有去印染厂看看,真遗憾!到现在也不知道有些什么设备.各位大哥能在此说说吗?多谢了!!!!

网友B(2008-05-02):
请问:那里有纺纱机械设备电器线路图下载?

谢谢sfpzs3851@zjip.com

网友C(2008-12-15):
染色厂设备:烧毛机,磨毛机,冷堆机,平洗机,丝光机,染色机,拉幅机,压光机,预缩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