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电气伤人事故

楼主(2006-11-07):
今天我们一个同事,在配电室换开关,为了安全,他先在配电箱上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我们厂有碳纤维)没事,就打开配电箱,也没事,他刚蹲下来时就听到一声巨响(当时离开关有差不多40公分以上),眼睛一下就看不到了,过了好几分钟才看到东西,头发也烧了很多,送到医院去看了一下,还好没什么大问题,(绝对是按操作规则来做的)大家千万小心呀,有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种纤维短路事故?说说大家的方法.

网友A:
教训呀!!!以后要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B:
用密封配电柜

网友C:
原因就是在拍配电箱,原来碳纤维堆圾层上下是分开的不会短路拍了一下给短路造成可能,所以有粉尘或纤维尘埃配电箱千万不能去拍动它.遇到这种情况低压配电箱,首先断开上级电路,不容许时请使用吸尘器从上至下把尘埃吸干净.(不要去关空气开关,震动配电箱正好是给了对地短路的可能而引起粉尘和碳纤维引燃爆炸).然后才能拨动空气开关.

网友D:
长经验了

网友E:
没什么说的。电气环境的特殊保护亟待改善!

网友F:
安全第一!
值得学习

网友G:
使用密封配电房,里面装空调。投资大一点总比出事好

网友H:
应该定期清理碳纤维

网友I:
确实是个教训呀!我记住了......

网友J:
长见识,环境很重要!

网友K:
太危险了

网友L:
短路是最可怕的,在电流很大的时候,更应该注意,我们在现场工作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命是自己的!

网友M:
安全第一    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去做其他事情

网友N:
有次带一个新工去打扫配电室,之前已经给他说过了有焦炭粉的柜子不能用风机吹,他没听,风机一吹上去就见一团火从柜子里喷了出来,还好,人没有受伤!

网友O:
炭(碳)应该导电,引起短路

网友P:
见到新事物了

网友Q:
看来不能吹也不能拍,还要用密封的配电箱

楼主:
不知是不是有防爆空开,对这个有没有作用?我们厂的配电室也有每月清扫一次,但是效果不好。

楼主:
所以说电工是特殊工种,真的有很大的危险性

网友R:
能不能改善配电室的条件,增加除尘设施

网友S:
改善配电柜的工作条件,加强密封,上面说了,有条件作个密封的空间,装设空调。另外,加强电工的安全培训和技能培训是必要的。

网友T:
还是要多花点钱把这些主要的电器设备隔离起来才行啊!

网友U:
难道你们换配电柜的开关不用断开前级电源吗!如果有条件可以带上护目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