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网卡出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6-11-07):
我现在用的主板是研华的PCA-6178,最近网卡驱动装不了,换了几个插槽都不行!我又换了一个新的网卡,还是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我用的网卡是D-LINK。

网友A(2006-12-18):
重装操作系统试一下

网友B: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了,只有重装系统了,重装后一定会好的!

网友C:
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