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

楼主(2006-11-07):
光敏电阻又称光导管,为纯电阻元件,其工作原理是基于光电导效应,其阻值随光照增强而减小。
优点:灵敏度高,光谱响应范围宽,体积小、重量轻、机械强度高,耐冲击、耐振动、抗过载能力强和寿命长等。
不足:需要外部电源,有电流时会发热。
一、光敏电阻的工作原理和结构
    光敏电阻基本上都是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光电器件。光敏电阻没有极性, 纯粹是一个电阻器件, 使用时既可加直流电压, 也可以加交流电压。
  光敏电阻的结构如图所示。
它是涂于玻璃底板上的一薄层半导体物质, 半导体的两端装有金属电极, 金属电极与引出线端相连接, 光敏电阻就通过引出线端接入电路。
为了防止周围介质的影响, 在半导体光敏层上覆盖了一层漆膜, 漆膜的成分应使它在光敏层最敏感的波长范围内透射率最大。
光敏电阻的工作原理:当入射光的频率大于临界频率时,半导体材料吸收光子能量,光子从价带进入导带能级状态,电阻率降低,电阻降低.半导体从高电阻状态进入低电阻状态.这种现象就是光导效应.发生光导效应,半导体容易导电.
无光照时, 光敏电阻值(暗电阻)很大, 电路中电流(暗电流)很小。当光敏电阻受到一定波长范围的光照时, 它的阻值(亮电阻)急剧减少, 电路中电流迅速增大。 一般希望暗电阻越大越好, 亮电阻越小越好,此时光敏电阻的灵敏度高。 实际光敏电阻的暗电阻值一般在兆欧级, 亮电阻在几千欧以下。当光照一定时,光电流与两端电压成线性关系.
二、光敏电阻的主要参数和基本特性
(1)主要参数:暗电阻、亮电阻、光电流
暗电流:光敏电阻在室温条件下,全暗(无光照射)后经过一定时间测量的电阻值,称为暗电阻。此时在给定电压下流过的电流。
亮电流:光敏电阻在某一光照下的阻值,称为该光照下的亮电阻。此时流过的电流。
光电流:亮电流与暗电流之差。
光敏电阻的暗电阻越大,而亮电阻越小则性能越好。也就是说,暗电流越小,光电流越大,这样的光敏电阻的灵敏度越高。
    实用的光敏电阻的暗电阻往往超过1MΩ,甚至高达100MΩ,而亮电阻则在几kΩ以下,暗电阻与亮电阻之比在102~106之间,可见光敏电阻的灵敏度很高。
    利用光导效应可以光电开关或其它实用电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09-05-12):
信利佳是一个集光电产业于一体的实业公司,总部位于中原历史文化名城南阳,交通便利。公司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公司下属由两大分公司组成:信利佳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和信利佳光电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生产产品有光敏电阻,光学镜片、光学镜头、望远镜、贴片光敏电阻、太阳能灯具等。

 光敏电阻已经非常是一种成熟的传感器。它的叫法有cds光敏电阻,环境光探测器,环保光敏电阻,环保光敏传感器,环保光敏器件,光敏元件,光敏器件等。信利佳电子是中国最大的光敏电阻生产厂家之一,长期生产供应数十种系列cds光敏,型号有Ф3MM, Ф4MM, Ф5MM, Ф7MM, Ф9MM, Ф11MM, Ф12MM, Ф20MM以及2MM贴片光敏电阻一应俱全.另外针对欧盟的ROHS指令,信利佳电子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EKPS、EKPD系列的环境光探测器即环保光敏电阻,在不改变原电路的情况下就可直接替换原cds光敏电阻,形状有直插式和贴片两种。

信利佳光学,生产供应全系列望远镜、全系列光学镜头、光学镜片等产品。公司具有强大的产品开发能力和制造能力,产品获得国家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可以加工各类高精度光学零件及高品质单板机镜头、固定光圈镜头、手动变焦镜头、自动光圈变焦镜头、夜视镜头、可拍式手机镜头、变焦镜头等产品.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产品结构已形成了以中高档望远镜及现代光学元件等为主体产业,并进行多元化生产与经营!
   公司在深圳设有办事处,产品于2004年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大部分出口欧美、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主动、严谨、协作、高效”是我们的企业精神。公司愿本着“真诚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忠诚用户”的原则,为用户提供先进的产品、技术与优质的服务,与广大客户共创美好未来。

电话:0377--63517981

传真:0377--63517080

手机:152256 11188 陆(先生)

邮箱:983984031@qq.com

网址:http://www.xinld.com
Q Q: 983 984 031

网友B(2010-09-29):
你的这篇文章是我在理解光敏电阻含义的一盏明灯,我是深圳鑫永诚光电科技,刚从学校毕业没有多久就来了这个公司,从事环保光敏电阻的销售工作,因为之前在学校里没有接触这一块,所以对这些概念很陌生,同事们的讲解也很令我费解,通过在网上搜索到你的这篇文章之后让我对光敏电阻的基本参数和概念都非常容易理解了,也增加了我跟客户交流时候的自信。知道你是个行家,可以交个朋友吗?QQ1531939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