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BB变频器ACS600 NAMC-11问题

楼主(2006-11-07):
ACS600变频器与AB的PLC通过DEVICE进行通讯,在将适配器NDNA-01(版本为1.005),更换成NDNA-01(版本为2.0)之后,上电后变频器的地址被自动改为63,51组参数也增加了几项,将51组参数修改完后,经检查其它参数无误,与PLC通讯恢复正常,但是启动电机时操作面板出现警告“ID MAGN REQ”,电机发出“吱吱”声,但没有转动,用变频器的操作面板进行就地启动时(此时电机转速设为额定值的20%),现象同上。现在,已经知道问题出在NAMC-11板上(注:在更换NDNA-01适配器之前变频器各部件一切正常)。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还没进行辩识
马达在零速时励磁20---60秒.
先后有二个警告信息:
1.ID MAGN
2.ID DONE (发生在励磁完成后)
请耐心等1分钟,就可正常了.

网友B:
重新做一下电机识别试试看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如果带了负载且不能脱开,把9910设为NO再做ID RUN

网友C:
到QQ群13481299跟我联系吧!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5726

楼主:
按照各位提供的方法,进行电机识别后,现在设备已经正常,非常感谢!

楼主:
我刚加入到QQ群13481299

网友C:
哈哈...
这就是我的乐趣!
愿意为大家服务!
ABB的售后服务永远都是最好的!

网友D(2009-04-22):
请问怎么进行电机识别?

网友D:
我是刚刚用ABB,希望大家多指点?请问怎么操作才能使面板上的ID MAGN REQ消失?